有谁知道这设备的作用吗?

楼主(2020-01-17):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下面这设备的作用吗,能不能做开关电源的环路增益测试?(附件是设备性能的说明书)

网友A:
这个设备是测试一个被测设备的频率特性的,有一个输出端,接的是被测设备的输入,送的信号的宽范围的正弦波信号,被测设备的输出端接SA1000的输入端。SA1000输出端输出的宽范围的正弦波信号经过被测设备,信号会发生变化,该变化送入SA1000后经过分析,可以得到被测设备对不同频率信号的处理方式,比如幅值随频率变化的处理能力,即幅频特性,相位随频率变化是的处理能力,即相频特性,等等。至于做开关电源的环路增益测试,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A:
SA1000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隔直处理,不然容易烧设备

网友B:
20Hz 到额定频率值范围内任意频率段的频率扫描功能
注意事项有做好隔直处理,不然容易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