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4矩阵键盘控制灯亮时间控制 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1-17):
单片机为89c52,矩阵键盘接p10-12为列,p13-16为行,灯接p20-21。第89行我用计算器算出11110011的值确实为0xf3,但按下星号键的时候灯亮都不亮,但是按下1,4,7键都可以亮指定的时间(临时测试加了delay,亮的是delay里面的时间)。不确定其他列。请问哪里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检查了矩阵键盘,红黑笔接第3,4个端口,按下星号键的时候电阻从无法测出(开路)变成20欧,接第3,5和3,6和3,7也是如此,所以排除键盘有问题。换了个单片机,也依旧无法识别星号键,所以排除单片机问题。
#include<reg52.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long time=0;
ulong num;
uchar tem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int key){
        if(key!=11) {
                if (key!=10) {
                        time = time*10 + key;
                }
        }
        else{
                time=time*100;
                P2=0xfe;
                delay(time);
                P2=0xff;
                time=0;
        }
}

int keyscan() {
        num = 10;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delay(5);
                temp=P1;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temp=P1;
                        switch(temp){
                                case 0xf6:num=00;break;
                                case 0xee:num=9;break;
                                case 0xde:num=6;break;
                                case 0xbe:num=3;break;
                        }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delay(5);
                temp=P1;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temp=P1;
                        switch(temp){
                                case 0xf5:num=0;break;
                                case 0xed:num=8;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2;break;
                        }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f3:num=11;break;
                                case 0xeb:num=7;break;
                                case 0xdb:num=4;break;
                                case 0xbb:num=1;break;
                                */
                                case 0xf3:{num=11;P2=0xfe;delay(2000);P2=0xff;};break;
                                case 0xeb:{num=7;P2=0xfe;delay(1500);P2=0xff;};break;
                                case 0xdb:{num=4;P2=0xfe;delay(1000);P2=0xff;};break;
                                case 0xbb:{num=1;P2=0xfe;delay(500);P2=0xff;};break;
                        };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void main(){
        while(1){
                //display(keyscan());
                keyscan();
        }
}

键盘为薄膜键盘

楼主:
我后来又用keil的debug模拟了一下, 在节点到73行的时候把P1的值改成0xF3,结果直接跳到return0去了;但改成0xEB的时候,却能跳到delay函数去。。。实在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又用keil的debug模拟了一下, 在节点到73行的时候把P1的值改成0xF3,结果直接跳到return0去了;但改 ...

给你改了一下,P1.0~1.6   3*4矩阵按键,P2 LED显示键值,P1.7可另作它用,不影响按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0xff;                                //定义键值全局变量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1&=0x80;                                        //清P1低7位1000 0000 最高位保持原状
        P1|=0x78;                                        //赋值P1 x111 1000 最高位保持原状
        num=P1&0x78;                                //保存P1低7位0xxx x000,x为0或1
        if(num!=0x78)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100 && sign==0)//消抖与自锁识别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P1&=0x80;                        //清P1低7位1000 0000
                        P1|=0x87;                        //赋值P1 x000 0111
                        num=(P1&0x07)|num;  //读P1低3位+num 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76: key= 0;/*key='1';*/ break;
                                case 0x75: key= 1;/*key='2';*/ break;
                                case 0x73: key= 2;/*key='3';*/ break;
                                case 0x6e: key= 3;/*key='4';*/ break;
                                case 0x6d: key= 4;/*key='5';*/ break;
                                case 0x6b: key= 5;/*key='6';*/ break;
                                case 0x5e: key= 6;/*key='7';*/ break;
                                case 0x5d: key= 7;/*key='8';*/ break;
                                case 0x5b: key= 8;/*key='9';*/ break;
                                case 0x3e: key= 9;/*key='#';*/ break;
                                case 0x3d: key=10;/*key='0';*/ break;
                                case 0x3b: key=11;/*key='*';*/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程序
                P2=key;//LED显示键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