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H750VBT6的TFT驱动功能

楼主(2020-01-17):
最近发现STM32H750VBT6, 这颗芯片资源不错,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TFT。
当时Flash只有128K,作为代码区肯定是太小了,作为带LCD的系统来说,代码量肯定会超128K的,这个怎么办呢?

网友A(2020-03-07):
STM32H750芯片支持Quad-SPI闪存接口,可以外挂Flash作为程序存储区。STH32H750系列为了降低成本,省掉了很大的内置FLASH内存。

网友B(2021-05-03):
如果要是自己玩的话,可以使用内部的2m的flash

网友C(2023-09-29):
这芯片有2M的ROM

网友D:
真正的code代码绝对用不到128K, 其实就是显示图片和字库占用flash空间, 这个可以用spi接口的25Q128来存放图片和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