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写的单片机按键矩阵不能实现功能

楼主:
      写的是用定时器扫描矩阵按键,然后在数码管显示,可是代码不能实现功能,检查了几遍也没想明白哪里出错了,单片机小白,求助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anjian();

unsigned int a,b;

sbit KEY_IN1 = P3^7;
sbit KEY_IN2 = P3^6;
sbit KEY_IN3 = P3^5;
sbit KEY_IN4 = P3^4;
sbit KEY_OUT1 = P3^0;
sbit KEY_OUT2 = P3^1;
sbit KEY_OUT3 = P3^2;
sbit KEY_OUT4 = P3^3;

unsigned char code pucseg_code[]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数码管显示段码

/*unsigned char ledbuff[8]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矩阵按键当前状态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4;
        j = 12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cls_periphercal(void)                //系统初始化
{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80;
        P2 = 0x1f;
        P0 = 0;
        P2 = P2 & 0x1f | 0xa0;
        P2 = 0x1f;

}

void seg_disp(unsigned char pu, unsigned char ucseg_pos)   //数码管段选
{
        P0 = 0xff;
        P2 = P2 & 0x1f | 0xe0;
        P2 &= 0x1f;
        Delay300us();

        P0 = 0x80 >> ucseg_pos;
        P2 = P2 & 0x1f | 0xc0;
        P2 &= 0x1f;
        Delay300us();

        P0 = pu;
        P2 = P2 & 0x1f | 0xe0;
        P2 &= 0x1f;
        Delay300us();
}

void saomiao(unsigned char i)   //数码管循环刷新显示
{
        switch(i)
        {
                case 0: seg_disp(pucseg_code[0], 0); break;
                case 1: seg_disp(pucseg_code[1], 1); break;
                case 2: seg_disp(pucseg_code[2], 2); break;
                case 3: seg_disp(pucseg_code[3], 3); break;
                case 4: seg_disp(pucseg_code[4], 4); break;
                case 5: seg_disp(pucseg_code[5], 5); break;
                case 6: seg_disp(pucseg_code[6], 6); break;
                case 7: seg_disp(pucseg_code[7], 7); break;
        }

}

/*void Timer0Init(void)                //2??@12.000MHz   //定时器定时2ms
{
        AUXR |= 0x80;                //?????1T??
        TMOD &= 0xF0;                //???????
        TL0 = 0x40;                //??????
        TH0 = 0xA2;                //??????
        TF0 = 0;                //??TF0??
        TR0 = 1;                //???0????
        ET0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输出索引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扫描缓冲数组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TH0 = 0XFC;
        TL0 = 0X67;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P3^7;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P3^6;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P3^5;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P3^4;

        for(i=0; i<4; i++)
        {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keysta[keyout][i] = 0;      //连续扫描四次4值为0,可以认为按键已经稳定按下或弹起
                else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keysta[keyout][i] = 1;
        }

        keyout++;                     //索引值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当索引值到4时归零
        switch(keyout)          //根据索引值,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输出引脚
        {
                case 0 : KEY_OUT4 = 1; KEY_OUT1 = 0; break;
                case 1 : KEY_OUT1 = 1; KEY_OUT2 = 0; break;
                case 2 : KEY_OUT2 = 1; KEY_OUT3 = 0; break;
                case 3 : KEY_OUT3 = 1; KEY_OUT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anjian(void)                //判断按键按下的是哪一位
{
                                        if(b == 0 & a == 0)
                                                {
                                                        saomiao(0);
                                                        Delay1ms();
                                                }
                                                else if(b == 1 & a == 0)
                                                {
                                                        saomiao(1);
                                                        Delay1ms();
                                                }
                                                else if(b == 2 & a == 0)
                                                {
                                                        saomiao(2);
                                                        Delay1ms();
                                                }
                                                else if(b == 3 & a == 0)
                                                {
                                                        saomiao(3);
                                                        Delay1ms();
                                                }
                                                else if(b == 0 & a == 1)
                                                {
                                                        saomiao(4);
                                                        Delay1ms();
                                                }
                                                else if(b == 1 & a == 1)
                                                {
                                                        saomiao(5);
                                                        Delay1ms();
                                                }
                                                else if(b == 2 & a == 1)
                                                {
                                                        saomiao(6);
                                                        Delay1ms();
                                                }
                                                else if(b == 3 & a == 1)
                                                {
                                                        saomiao(7);
                                                        Delay1ms();
                                                }
                                                else if(b == 0 & a == 2)
                                                {
                                                        saomiao(8);
                                                        Delay1ms();
                                                }
                                                else if(b == 1 & a == 2)
                                                {
                                                        saomiao(9);
                                                        Delay1ms();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按键扫描值备份

        EA = 1;
        //ENLED = 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saomiao(0);

        cls_periphercal();
        Timer0Init();

        while(1)
        {
                for(a=0; a<4; a++)
                {
                        for(b=0; b<4; b++)
                        {
                                if(backup[a][b] != keysta[a][b])
                                {
                                        if(backup[a][b] != 0)
                                        {
                                                //anjian();
                                                saomiao(7);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
                                        backup[a][b] = keysta[a][b];
                                }
                        }
                }
        }
}

网友A(2020-01-17):
一个一个按键的调试,屏蔽其他按键,先调通一个,后面就会照做就OK!

网友B:
楼主这是从哪里东拼西凑来的代码,只是用数码管显示矩阵按键键值的简单程序,竟然洋洋洒洒几百条代码。给你简化一下经仿真无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pucseg_code[] = {//段码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char code weia[] =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位码
uchar data dis_buf[8];//显示缓存
uchar key=0;                                        //定义键值全局变量

void anji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3=0xf0;                                        //赋值P3 1111 0000
        if(P3!=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10)&&(sign==0))
                {
                        sign=1;                                //按键有效标志置1
                        num=P3;                                //保存P3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3=num;                                //赋值P3 xxxx 1111
                        switch(P3)
                        {
                                case 0xee: key= 1; break;
                                case 0xde: key= 2; break;
                                case 0xbe: key= 3; break;
                                case 0x7e: key= 4; break;
                                case 0xed: key= 5; break;
                                case 0xdd: key= 6; break;
                                case 0xbd: key= 7; break;
                                case 0x7d: key= 8; break;
                                case 0xeb: key= 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bb: key=11; break;
                                case 0x7b: key=12; break;
                                case 0xe7: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b7: key=15; break;
                                case 0x77: key=16;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saomiao()//共阳数码管循环刷新显示
{
        static bit i=0;
        if(i)
                dis_buf[0]=pucseg_code[key%10];
        else
                dis_buf[1]=pucseg_code[key/10];
        P0=0xff;//消隐
        P2=weia[i];
        P0=dis_buf[i];
        i=~i;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 = 0X01;//1ms
        TH0 = 0XFC;
        TL0 = 0X67;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
        anjian();        //按键扫描程序
        saomiao();  //共阳数码管显示程序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从哪里东拼西凑来的代码,只是用数码管显示矩阵按键键值的简单程序,竟然洋洋洒洒几百条代码。给 ...

自己参考书里改的,感谢大佬, 我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按键的调试,屏蔽其他按键,先调通一个,后面就会照做就OK!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