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问题,ch341ser预安装成功,但是识别不到设备?

楼主(2020-01-17):
ch341ser预安装成功,但是识别不到设备?安装过程中一直插着板子,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端口,但是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却会有一个USB Composite Device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对,设备管理器删除问题设备,插上USB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对,设备管理器删除问题设备,插上USB重启。

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对,设备管理器删除问题设备,插上USB重启。

还是不管用,那个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却会有一个USB Composite Device应该是正常的,我在虚拟机里面试了一下,但是虚拟机里能找到端口却传输不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对,设备管理器删除问题设备,插上USB重启。

不管用啊

网友B(2020-02-21):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求告知

网友C(2021-01-30):
我和楼主问题一模一样   想问问解决了嘛   急急急  人要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