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110单端输入的问题

楼主(2020-01-17):
ADS1110本身是需要差分输入的,这样才能将输入范围全覆盖,现在又只用情况,比如一个传感器的输出范围是0-2V,那么跟ADS1110的连接采用单端输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经ADS1110转换过后的值只相当于传感器输出范围的一半,也就是对应着1V的数字量呢?

网友A:
原来允许输入+-1v,你只使用0-1v,肯定有一半量程没使用,包括内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允许输入+-1v,你只使用0-1v,肯定有一半量程没使用,包括内码。

那可不可以将单端输入反相,改为差分输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不可以将单端输入反相,改为差分输入呢?

一般选AD内码范围都很充裕,而把单端输入反相会引来新的误差得不偿失,AD噪音问题大于内码范围问题。

网友B:
差分正负1V只是测得正和负,只有当你有反向电流或电压输入时,才启用到负的采集,如果你一直是正输入,就等于是单端输入了,所以测单端传感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ADS1110的负数没有用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正负1V只是测得正和负,只有当你有反向电流或电压输入时,才启用到负的采集,如果你一直是正输入,就等 ...

那对应的比如说输出范围是不是也就只有一半了,500g只有25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允许输入+-1v,你只使用0-1v,肯定有一半量程没使用,包括内码。

应该不是正负1的,应该是差值维持在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