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有时候隔一两分钟重启一次,有时候半小时也不会重启 求帮助

楼主(2020-01-1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当信号传送繁忙时,功耗太大就容易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当信号传送繁忙时,功耗太大就容易重启

我用配套的usb转接板供电的功率应该不会有问题,而且我只是把模块连上wifi没有传输数据隔几分钟就出现使用AT+RST指令的效果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心跳包,重启应该是心跳包没有收到应有的回应,导致的重启,这样看来的话会不会是网络的问题,如果你的网络出现波动信号包没有相应的回应他就会认为断网了需要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心跳包,重启应该是心跳包没有收到应有的回应,导致的重启,这样看来的话会不会是网络的问题, ...

心跳包怎么设置我刚开始学

网友C: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心跳包怎么设置我刚开始学

我不知道你的8266是如何使用的,我用的是MQTT协议,如果学习的话看一下MQTT协议就知道了

网友D:
买的哪一款ESP8266芯片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心跳包,重启应该是心跳包没有收到应有的回应,导致的重启,这样看来的话会不会是网络的问题, ...

应该是网络不好,我测了两天没有出现重启的问题

网友E:
电源不稳定应该可以排除,要是不稳定应该一直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