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恢复整流管发热问题

楼主:
48V/3A充电器整流管UF1004发热量明显比开关管厉害。高频整流管发热的主要原因是正向压降还是恢复时间?反向漏电发热也是一个原因。如何测量?

网友A(2020-01-18):
UF1004额定电流1A

网友B:
to220的封装是10A,

网友C:
可能是二极管软击穿,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F1004额定电流1A

这个快恢复管不可能1A电流吧?正向压降可以用直流测量吗?

重新曝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二极管软击穿,换一个试试

什么叫“软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二极管软击穿,换一个试试

是换了一个呀!反压200V的快恢复二极管BYW29。您猜怎么样?两秒不到电流取样电阻炸了,MOS管穿了,3842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二极管软击穿,换一个试试

我是换了呀啊!您猜怎么样?通电不到两秒,MOS管穿了,电阻炸了,3842也完蛋了!用的BYW29-200。我觉得200V反压也够了!?

网友E:
电流大了

网友F:
发热是电流X管压降 如1V  电流3A  功率3W 不热才怪

网友F:
电流3A 管压降如果1V 功率就3W能不热吗》》

网友G:
二极管中消耗的功率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乘以流过二极管的电流。
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散热器和二极管之间的导热胶不够。也可能导热胶变干,形成气隙并减少了散热器和整流桥式热源之间的热连接。 这也可能导致整流管过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中消耗的功率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乘以流过二极管的电流。
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散热器和二极管之间 ...

管子和散热片的热阻不是问题,因为散热片很热了。如果电流和压降的乘积是发热功率,3W很热的话那就是散热片小了,也有恢复时间不够小的原因吗?比,和场效应管差不多大小的散热片为什么整流管的特别热?设计者既然用基本相同大小的散热片是应该有他的道理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额定充电电流(3A)场管不热,整流管特别热。似乎是整流管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流3A 管压降如果1V 功率就3W能不热吗》》

您的意思是散热片小了?

网友G:
从您的图片来看,散热器看起来不是很大。您应该使用更大的散热器和更好的导热硅胶。至于场效应管,其功耗比二极管低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如二极管那么热的原因。另一种方法是降低负载电流,这意味着降低充电电流,从而降低二极管的功耗。
另外,您说过整流二极管比场晶体管要热得多,但是它有多热?我们已经说过,场晶体管的功耗远低于二极管的功耗,在相同电流量下,其功耗可能是场晶体管的几倍。即使整流二极管很热,但如果仍可以正常使用,则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整流管发热,和恢复时间,反向漏电是有关系,不过和整流电流大小,散热面积大小也不能忽略,UF1004在3A充电器中如果只有一只的话是太小了。

网友I:
200V耐压的二极管用于24V的整流输出还马马虎虎,你是48V的肯定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从您的图片来看,散热器看起来不是很大。您应该使用更大的散热器和更好的导热硅胶。至于场效应管,其功耗比 ...

您说的有道理。可是充电器开关管散热器比整流管的散热器还要大?48V充电器的输出电流3A,要比开关管的平均电流大不少的(开关管电源300V,充其量电流1.5A)。而且开关管的导通压降比整流管小得多,开关损耗或许很大?但实际上开关管发热很少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I:
200V耐压的二极管用于24V的整流输出还马马虎虎,你是48V的肯定不行

我手里只有200V的呀!也很担心击穿。可那么高的反压哪来的呀?况且还并联了尖峰吸收RC

网友J(2020-02-25):
换成HER307超快恢复二极管,UF1004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