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外部中断0的一个程序

楼主(2020-01-17):
一个很简单的中断程序,就是数码管0-7循环动态显示,利用外部中断0使小灯点亮,但是接线之后小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已经排除接线原因),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1^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16 k;

u8 table[]={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0;
      for(k=0;k<8;k++)
      {
         switch(k)
         {
            case 0:LSA=0;LSB=0;LSC=0;break;
            case 1:LSA=1;LSB=0;LSC=0;break;
            case 2:LSA=0;LSB=1;LSC=0;break;
            case 3:LSA=1;LSB=1;LSC=0;break;
            case 4:LSA=0;LSB=0;LSC=1;break;
            case 5:LSA=1;LSB=0;LSC=1;break;
            case 6:LSA=0;LSB=1;LSC=1;break;
            case 7:LSA=1;LSB=1;LSC=1;break;
         }
         P0=table[k];              //动态数码管是共阴的
         delay(1000000);
         P0=0x00;         //对P0进行清零,否则第二个数码管会有第一个数码管的重影
      }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LED=0;
}

网友A:
建议初学者敲代码前一定看懂别人的代码,不要一上手就想着自己就来敲,然后敲不出不就跑来问,这种学习方式是不妥的。一个新的东西肯定有他的知识点,不去了解掌握你怎么凭空想的出来?学东西开始都是先模仿别人,再熟练,到融会惯通......

网友B:
1.楼主程序没有约束在主循环中运行,加while(1)。
2.外部中断要采用IT0=1;//下降沿触发。
3.错误使用延时函数:delay(1000000);
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1^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k;
u8 table[]={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下降沿触发
        while(1)
        {
                P0=0x00;         //消隐
                switch(k)
                {
                        case 0:LSA=0;LSB=0;LSC=0;break;
                        case 1:LSA=1;LSB=0;LSC=0;break;
                        case 2:LSA=0;LSB=1;LSC=0;break;
                        case 3:LSA=1;LSB=1;LSC=0;break;
                        case 4:LSA=0;LSB=0;LSC=1;break;
                        case 5:LSA=1;LSB=0;LSC=1;break;
                        case 6:LSA=0;LSB=1;LSC=1;break;
                        case 7:LSA=1;LSB=1;LSC=1;break;
                }
                P0=table[k];//动态数码管是共阴的
                k++;
                k%=8;
                delay(110);//延时1ms
        }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LED=~LED;//取反
}

网友C:
电路图都没有怎么分析呢?
不知道你的LED接法,文字上也没说明LED哪端接地,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