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外部INT0不响应问题

楼主(2020-01-18):
我的两个函数如下: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EX0=1;
          yanshi(3);
          //In_key();
          b_Enter=1;b_k=1;   //b_Enter=1;是计数标志位,b_k=1;是显示标志位,P3.2输入一个低电平,但是标志位并没出现,我的外部中断设置不对吗?
          EX0=1;
}

main()
{
          EA=1;
          EX0=1;
          //IT0=0;
          IT0=1;

          TMOD=0x12;
          TH0=0xD2;         //50us
          TR0=1;
          ET0=1;
  }
往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分析一下哪里设置不对?我开始学习写代码
我这个工程还有用到串口通讯屏幕的,不知道有没关系?

楼主:
如果我 加一段按键函数,又会震动响应中断,标志位置1;源码如下
sbit        gzb_led=P3^2;

void        In_key        (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if(!gzb_led)
                {
                     key_jcq[0]++;
                           if((key_jcq[0]==3)) //μ÷½úê±¼ä
                                 {
                                      b_Enter=1;
                                            b_k=1;
                                 }
                }
          else        key_jcq[0]=0;
}

网友A:
你好!
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带有延时的程序

网友B:
第一 不要在中断里用这种死延时函数

第二 整个程序里 尽量不要用这种死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