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多从机问题

楼主(2020-01-18):
现在有16个uart输出的空气质量检测小模块,这些模块一通电就一直会发数据包,数据包格式我知道,但每个模块地址都是一样的;现在需要通过上位机显示每个模块发送的数据,正常情况下,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模块的话我可以拿ttl转usb连接电脑即可,但由于模块数量较多不可能全部都用ttl转usb连接电脑,所有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只能主机控制从机,不能从机一直乱发数据。主机发送从机序号+命令,从机识别序号+回复内容。

网友B:
你的方案不行,应参考modebus协议,上位机让谁发谁才能发。

网友C:
你好!
如果空气质量检测小模块有应答模式,采用应答模式读取数据;
用电子开关,对每个空气质量检测小模块做物理隔离读谁接谁。

楼主:
不好意思,从机模块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如果空气质量检测小模块有应答模式,采用应答模式读取数据;
用电子开关,对每个空气质量检测小模 ...

这种隔离的话,假如有时候隔离没起作用的话,那上位机接收的数据岂不是错误的

网友D:
可以给通讯口做个转接模块 接收模块发出的数据 缓存 然后向主机发出 这样就可以随意控制了

即便是UART也不是必须一主多从 我自己写的协议全是多主多从的 只要控制好ID和信道占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给通讯口做个转接模块 接收模块发出的数据 缓存 然后向主机发出 这样就可以随意控制了

即便是UART也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找多串口单片机接收 模块的数据,然后汇总到一个主机上面去,这个方案我想过了,但我还想有没有别的方案,比如有没有芯片能扩展uart等等

网友E:
通俗点说,不要让从机自己主动发数据,让主机自己去查询,你是不是被16个模块的接线发愁,16个uart你是怎么连接到电脑上同时,建议你采用485这种方式

网友F:
只能改用485通讯了

网友G:
wk2124扩展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