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GSM模块发短信总是会附带一些乱码

楼主(2020-01-18):
例如发送经纬度多次发送结果如下:N:031.366913 E:120.636535@@@@W@ @

N:031.366936 E:120.636500@@@@I@@@

N:031.366716 E:120.636510@@@<P@#@

前面几位经纬度都显示正常,但最后总是会附带一些莫名奇妙的符号。

按键发送短信的部分代码
        if(KEY==0)
                {
                        LED=0;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100);
                        SendString("AT+CSCS=\"GSM\"\r\n");
                        delay(100);
                        SendString("AT+CMGS=\"+8613913101453\"\r\n");        //信息发送指令,可修改手机号
                        delay(200);
                        SendString(PhoneNO); //发送手机号
                        SendString("\r\n");         //换行
                        SendString(TxBuf); //发送经纬度
                        SendASC(0X1A);           //发送结束标志
                        delay(2000);
                        RsPoint=0;
                        LED=1;
                }

网友A:
看下的存储经纬度的Buf是不是没有每次清空,Buf的大小与有效的数据是不是一致的,不是后面的未知符号就是你Buf中没有用到部分没清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