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STM32芯片用的最多?

楼主(2020-01-18):
ST那么多芯片,哪个常用?

网友A:
407  103

网友B:
103  103

网友C:
stm32f103c8

网友D:
F407和F103

网友E:
F103吧 像C8T6 ZET6 VET6等

网友F:
stm32f103c8t6性价比高,单f4运算能力强。

网友G:
103c8t6

网友H:
我个人认为学习用途的话STM32F103系列挺常用的

网友I:
学生一般学的都是at89c51 绝大多数书也是以此所写 但是要是应用的话一般都是plc

网友J:
M3核的话,STM32F103C8T6,不过也看你需要多少管脚,稍微多些的可以用STM32F103ZET6

网友K:
stm32f103

网友L:
STM32F103C8T6

网友M:
stm32f103Vbt6

网友N:
stn32f1系列

网友O:
应该是F103吧,从价格的角度来看,这个型号由于量大,所以价格甚至比很多资源没他丰富的还要便宜

网友P:
STM  F1系列资源较少,适合于低成本飞控或自动控制应用;F4系列在飞控和云台控制应用很多。最新的是F7系列,资源就很丰富了,但成本也高。

网友Q:
stm32f103c8这个用好就可以了

网友R:
stm32f103c8t6(48引脚)比较长用
不过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引脚、存储大小、外设,采用该系列的其他芯片

网友S:
103和407,

网友T:
stm32f103系列比较普遍

网友U:
stm32f103c8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比较多,一般飞控的主控芯片之类的都是

网友V(2020-03-03):
F407和F103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