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我用TM1650驱动LED微亮

楼主(2020-01-18):
求助帖,我用TM1650驱动LED,发现LED微亮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TM1650用5V供电试试,初始化时送最高亮度指令给1650

网友B:
3.3V也不是微亮的,查亮度指令(8级亮度)是否人为调暗,如果一切正常就说明器件损坏。

网友C(2021-03-27):
求同款问题答案

网友D:
微亮是什么意思?不该点亮的LED微亮了?。 如果是,1.可以查查程序的地址有没有写错或者溢出。2,是不是硬件线路有问题或者是LED屏幕漏光

网友E(2022-02-07):
write_byte(0x11);        //1级亮度,开显示。改write_byte(0x171)

网友F(2022-06-09):
还有一种情况,使用了共阳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