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按键切换不能及时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0-01-18):
求助应该怎么写才能让按键按一下就能执行对应的程序
按其它按键后都需要按住不放手几秒后才能切换过来,哪位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可以快速切换按键执行程序的。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
sbit led0=P1^0;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

        while(1)
        {
        if(!k1)         //K1按键指令

          DelayMs(10);
          if(!k1)

         {
                 while(!k1)
                   {
                k1=0;
                k2=1;
                k3=1;
                k4=1;

                         {led0=0;//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break;}

                   }

                 }

        if(!k2)                 //K2按键指令

          DelayMs(10);
          if(!k2)

         {
                 while(!k2)
                   {

                 k2=0;
                 k1=1;
                 k3=1;
                 k4=1;

                         {led0=1;//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for(i=4000;i>0;i--)
                                for(j=110;j>0;j--);
                     led0=0;
                        for(i=1000;i>0;i--)
                                for(j=110;j>0;j--);
                        break;}
                   }

                 }
        if(!k3)          //K3按键指令

          DelayMs(10);
          if(!k3)

         {
                 while(!k3)
                   {
                k3=0;
                k1=1;
                k2=1;
                k4=1;

                         {led0=1;//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for(i=8000;i>0;i--)
                                for(j=110;j>0;j--);
                     led0=0;
                        for(i=1000;i>0;i--)
                                for(j=110;j>0;j--);
                        break;}
               }

             }
        if(!k4)           //K4按键指令

          DelayMs(1);
          if(!k4)

         {
                 while(!k4)
                   {
                 k4=0;
                 k1=1;
                 k2=1;
                 k3=1;
                         led0=0;//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for(i=1000;i>0;i--)
                                for(j=110;j>0;j--);
                     led0=1;
                        for(i=16000;i>0;i--)
                                for(j=110;j>0;j--);
                        break;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A:
你需要同时读取几个按键的IO,再根据这个包含了所有按键键值的变量去判断需要执行什么程序。而不是读完一个延时之后再读取另外一个
uint key =0;
key = 0xf0 & P2;
switch(key)
{
        case: 0x80:func(1);
                break;
        case: 0x40: func(2);
                break;
        case: 0x20: func(3);
                break;
        case: 0x10: func(4);
                break;
        default:
                break;
}
//需要判断组合按键再增加对应的case

网友B:
有些东西要放到中断去,那样才能按键马上就作出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同时读取几个按键的IO,再根据这个包含了所有按键键值的变量去判断需要执行什么程序。而不是读完一个 ...

这样的程序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要放到中断去,那样才能按键马上就作出响应。

能给个中断发光管的代码吗?研究下

楼主:
大哥们加入停止按钮的程序怎么加

网友C:
使用阻塞型编程就会出现按键反应慢的问题,程序中一般不要用软件延时子程序

楼主(2020-02-22):
引用 网友C:
使用阻塞型编程就会出现按键反应慢的问题,程序中一般不要用软件延时子程序

请问怎么才能有延时还能按键快速启停呀

网友D:
用中断扫描,按键可以读一整组IO口也可以独立定义每一个按键后再判断,状态判断用次数累加即可,这样判断单击,双击,长按等比较容易

网友D:
论坛里面有很多相关的帖子,搜索按键延时就有一大堆

网友E:
按键可以读一整组IO口也可以独立定义每一个按键后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