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4个按键(P34,P35,P36,P37)能否用一个中断判断控制

楼主:
51单片机的4个按键(P34,P35,P36,P37)能否用一个中断判断控制,如果能控制怎样能实现这个控制

网友A(2020-01-18):
按键的话不一定需要中断控制,也没有这么多中断去支持按键,只需要定时的轮询就可以检测按键

网友B:
把这4根线连接到74LS20的四个输入端,输出端连接到反相器的输入端,反相器输出端再连接到P32

网友C:
如果你是想问是否能在外部中断服务函数来判断的话是可以的,开外中断0,然后把p32用二极管分别接到其它的引脚上,然后在中断里判断

网友D:
可以 但不好

中断本身是无法区分按键 这点还不如AD按键 但可以用4066这种模拟开关 高速在4个开关中切换 但这么做从软硬件方面都更麻烦 所以不好

网友E:
能用一个中断判断按键控制,这要看你用那个中断,怎么用这个中断;别说4个按键,16个按键一样可以用.

网友F:
类似参考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sbit key1=P3^2;//外部中断0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6;
sbit key5=P3^7;//外部中断1的4个按键

void T0_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T0_Init();
        while(1)
        {
                P1=0Xff;
        }
}

void T0_Init()
{
        EA=1;//开启总中断
        EX0=1;//开启外部中断0
        EX1=1;//开启外部中断1
        IT0=0;
        IT1=0;//电平触发
}

void T0_T()  interrupt 0
{
        P1=0xf0;//全亮
}

void T1_T()  interrupt 2
{
        if(key2==0)//按键2按下
        {
                P1=0xfe;//D1亮
        }
        while(!key2);//按键松手  松手则不亮

        if(key3==0)//按键3按下
        {
                P1=0xfd;//D2亮
        }
        while(!key3);

        if(key4==0)//按键4按下
        {
                P1=0xfb;//D3亮
        }
        while(!key4);

        if(key5==0)//按键5按下
        {
                P1=0xf7;//D4亮
        }
        while(!key5);

}

网友G:
要用一路中断和N个IO组成,如电路,中断检测到之后,直接读其他端口的值就可以知道是哪一路端口的按键按下了。

网友H:
可以但是你的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