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340安装成功(设备管理器可见(无叹号))但是pz isp里串口号显示“没有可用串口

楼主(2020-01-18):
CH340安装成功(设备管理器可见(无叹号))但是pz isp里串口号显示“没有可用串口”WIN10系统 驱动重装/换USB口连接/重启电脑都试过 结果一样 虚拟机里也移除了usb 不知道问题在哪 谢谢!

网友A:
Win10系统里,必须右键选择管理员身份安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