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51单片机时钟程序的思路

楼主(2020-01-18):
设计一个51单片机时钟程序,怎么让它关掉电源以后保存那个时间,比如关掉的时候是14:05,下次开启的时候还是14:05而不是重新开始,求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A:
楼主这个是累计计时器,有人用在记录设备的上电时间。这个不难实现,只要用EEPROM在断电时保存累计运行时间,每次加电时读取EEPROM保存的时间数据,接着累计。其误差就是MCU系统时钟误差。

网友B:
这个想法实现起来并不难,存在一个情况你需要了解,1.首先要保存数据,牵扯到存储,你的单片机有没有自带EEPROM给你存?2.如果是随时断电,那你要多久保存一次时间?,这跟EEPROM的读写寿命又有关系。下面给你思路,看STC的EEPROM那段介绍,可以把一个扇区分成很多块来使用,延长eeprom的寿命。

网友C:
要把数据写入flash,重新上电之后读取对应的Flash地址

网友D:
在电源滤波大电解电容之前,加一个二极管,在二极管之前检测是否掉电,在检到掉电后,大电解上的电足以保证你存储信息至EEPROM中。

网友E:
把数据存入EEPROM就行了,板上的24C02芯片就是了。

网友F:
思路:
1、要有一个“关”的检测装置,检测何时进行“关”了。
2、要有一个掉电存储单元来保存“关”时的时间数据。
3、在“关”后要保持有电一段时间,在此时间内保存时间。
以上不难实现,自己想想。想不出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