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变压器一些疑问

楼主:
直接上图

我来解释一下第一张图是电蚊拍电路,原理很简单
第二三张是ccfl逆变器电路,利用漏感来控制最右边的那个三极管,我就有一个大大的疑问,这两个电路哪个更好,就是升压高

网友A(2020-01-19):
第一张图上漏了

网友A:
这是第一张图

网友B:
好你是指那个方面?升压快?耗电少?

网友C:
存在就有它的道理,好坏是有界定目标范围的,你比较哪个方面呢?哪些项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