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高手教导一下这块电流输出怎么分析

楼主:
这个是一个4-20ma输出的后半部分电路,前面就是滤波放大,后边这边不知道怎么分析,R14就是负载,

批注 2020-01-19

网友A(2020-01-19):
流过10欧姆电阻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网友B:
先弄清楚输入与输出的对应关系,而后再分析分析。(如输入多少?对应输出4mA。)

网友C:
要分析此电路,我们需要了解以下条件。 首先,假设运算放大器是理想的。 其次,没有其他信号损失。
LM358AD V6 ~= 2.25V, I_R12=2.25V/200k = 0.01125mA,
V_R10 = 0.01125mA x 20k = 0.225V,
V_R13 + V_R14 = V_R12 + V_R10 = 2.25+0.225 = 2.475 V
I_R13 = I_R14 = 2.475V/(51+100)=16.39mA,
V_R14 = 16.39mA x 100 = 1.639 V
2N3904 Ie = 0.01125mA+16.39mA=16.4mA
2N3904 Ic = Ie - Ib = 16.4mA - 0.0919mA = 16.31mA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电流值的计算非常接近于所示测量值。(我们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仍然忽略了R11的电流,该电流可能会稍微增加R14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