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无用电子产品液晶屏改造

楼主(2020-01-19):
之前看网站上式spi接口的液晶屏,这款式iic的液晶屏。调试通,为方便大家改造,娱乐,共享。

程序,引脚说明

网友A(2020-06-15):
现代的数字示波器,好多都带协议解码功能,确实方便了

楼主(2020-02-27):
引用 网友B:
手段高超

过奖了。我是一般选手。

网友B:
手段高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示波器看过1602屏,不过用虚拟逻辑分析仪效果更好,网上买很便宜。

嗯,逻辑分析仪方便。手头只有示波器,只能凑合整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用示波器看的。

我也用示波器看过1602屏,不过用虚拟逻辑分析仪效果更好,网上买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示波器怎么看,能说明一下吗?谢谢!

先确定几条线的硬件功能,然后用sck也sda线来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液晶的控制指令???

IIC的液晶屏芯片pdf下载的文件里边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用示波器看的。

请问用示波器怎么看,能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F: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G:
高手,望尘莫及啊

楼主(2020-01-20):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液晶的控制指令???

哈哈。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E: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液晶的控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