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教GSM+家庭安全报警,纯小白#笔芯各位大神

楼主(2020-01-19):
大神们好,我最近在做基于GSM模块的家庭安全报警系统设计,我看了很多相关当面的知识,可是关于烟雾模块,温度感应器模块,光外模块,声光报警模块,按钮,和单片机的连接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怎么通过GSM模块发送到手机也是感到有些茫然,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A:
你好!
1、GSM模块和单片机是串口连接,收发短信数据
2、烟雾模块可以直接单片机,也可通过AD接入
3、温度传感器模块直接单片机
4、光照分两种,数字照度传感器和光敏
5、声光报警通过三极管驱动报警
6、按钮和单片机直接
给你看2个类似的设计,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2872464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2824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