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110的输出码的问题?

楼主:
这个ADS1110的输出码,其中最小码的最小输出码是什么意思?难道最小码还有最大输出码吗?还有就是这上面的公式是针对差分输入来说的,只是说了最小码的,最大码的是不是也跟这个一样呢?都计算出来之后是不是要进行减法运算?如果是单端输入的话,是不是按照上面公式就进行一次最大码的计算就行了呢?

网友A(2020-01-20):
ADS1110是测量差分输入的,Vin+ 、Vin-输入差值为正、为负都可以。也就是Vin+可以低于Vin-。
难道最小码还有最大输出码吗?是的,见表中,有Maximum C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S1110是测量差分输入的,Vin+ 、Vin-输入差值为正、为负都可以。也就是Vin+可以低于Vin-。
难道最小码还 ...

最小码和最大码是不是针对的Vin-和Vin+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S1110是测量差分输入的,Vin+ 、Vin-输入差值为正、为负都可以。也就是Vin+可以低于Vin-。
难道最小码还 ...

这个最小码和最大码具体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