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偿试51单片机做个100分钟倒计时定时器 附程序

楼主(2020-01-20):
偿试着做了个100分钟倒计时定时器,原理图和代码都是东拼西凑来的(自己不会写啊),侵删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uan[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wei[4]={0XEf,0XDf,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uint setfen,setmiao,runfen,runmiao;
uint z,x,c,v;
uint fs,fg,ms,mg;
uint setwz;
sbit KEYSTOP=P3^7; //停止键
sbit KEYSET=P1^7; //设置键
sbit KEYUP=P1^6;   //上调
sbit KEYDOWN=P1^5; //下调
sbit KEYRUN=P1^4; //开始
sbit LEDSET=P1^3;  //设置灯
sbit LEDRUN=P1^2;  //运行灯
sbit LEDSTOP=P1^1; //停止灯
sbit LABA=P1^0; //喇叭
uint runmod=0; //状态,0是等待运行(停止),1是运行,2是设置,3是刚刚完成
unsigned char n_50ms;
bit flag;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以下是关于读写FLASH的****************/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void  cc(uint addr);
void  xcx(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dcx(uint addr);
void  Q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使用定时器显示数字*********************/
void timer_display(uchar gw)
{
    if(runmod==2)
                {
        z=setfen/10;                         //求分十位
        x=setfen%10;                         //求分个位
                          c=setmiao/10;                         //求秒十位
        v=setmiao%10;                         //求秒个位
    }
          else
                {
        z=runfen/10;                         //求分十位
        x=runfen%10;                         //求分个位
                          c=runmiao/10;                         //求秒十位
        v=runmiao%10;                         //求秒个位
     }
                if(gw==1 && (z>0  || runmod==2))
                {
      P2=wei[0];
                        if(runmod==2 && setwz==1)
                        {
              if(flag)
                            {P0=duan[z];}
                          else
                            {P0=0xFF;}
                        }
                        else {P0=duan[z];}
    }
                else if(gw==2 && (x>0 || z>0 || runmod==2))
                {
      P2=wei[1];
                        if(runmod==2 && setwz==1)
                        {
              if(flag)
                          {P0=duan[x];}
                          else
                                  {P0=0xFF;}
                        }
                        else {P0=duan[x];}
    }
                else if(gw==3 && (c>0 || x>0 || runmod==2))
                {
      P2=wei[2];
                        if(runmod==2 && setwz==0)
                        {
              if(flag)
                          {P0=duan[c];}
                          else
                          {P0=0xFF;}
                        }
                        else {P0=duan[c];}
    }
                else if(gw==4)
                {
      P2=wei[3];
                        if(runmod==2 && setwz==0)
                        {
              if(flag)
                            {P0=duan[v];}
                          else
                            {P0=0xFF;}
                  }
                        else
                        {P0=duan[v];}
    }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TH0=60928/256;
        TL0=60928%256;//每5ms进入一次中断
        TF0=0;
        TR0=1;
        EA=1;
        ET0=1; //TF0 如果这个标志为1,进入中断子函数
}
void tshow()
{
   static char i=0;
          i++;
          timer_display(i);
          if(i>=4)
          {
                  i=0;
          }
}
void TF0_isr() interrupt 1
{
         TH0=60928/256;
        TL0=60928%256;//重装初值
        tshow();
}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定时器1方式1,计数与否不受P3.3的影响
  TH1=(65536-50000)/256;   //50ms
  TL1=(65536-50000)%256;
        TF1=0;
  ET1=1;
  TR1=1;
}
void TF1_isr()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50ms
  TL1=(65536-50000)%256;
        n_50ms++;
        if(runmod==2)
        {
    n_50ms %= 5; //10对应1Hz
    if(!n_50ms) flag = ~flag;
        }
        else if(runmod==1)
        {
    n_50ms %= 20; //
    if(!n_50ms)
                {
       if(runmiao>0) runmiao--;
                         if(runmiao==0)
                         {
                                  if(runfen>0)
                                   {
                                     runmiao=59;
                                     runfen--;
                                   }
        }
                        if(runfen==0 && runmiao==0)
                          {
                                        runmod=3;  //状态改为到时
                                        LEDRUN=0;  //运行灯灭
                                        LEDSTOP=1;  //停止灯亮
        }
    }
  }
        else if(runmod==3) //到时,喇叭响
        {
    n_50ms %= 5; //10对应1Hz
    if(!n_50ms)
                 {
        LABA=!LABA;
      }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if(runmod==0) //停止状态下
{
   if(KEYSET==0) //设置键
          {
                        delay(100);
      if(KEYSET==0)
       {
                           LEDSTOP=0;
                                 LEDRUN=0;
         LEDSET=1;
                     runmod=2;
                                 setwz=0;
                                 while (KEYSET==0)
                                { delay(100);}
                                Timer1_Init();
                         }
    }
                else if(KEYRUN==0) //开始运行
                {
                        delay(100);
      if(KEYRUN==0)
       {
                                 runfen=setfen;
                                 runmiao=setmiao;
         runmod=1;
                           LEDSTOP=0;
                           LEDRUN=1;
                                 LEDSET=0;
                                 while (KEYRUN==0)
                                { delay(100);}
                                Timer1_Init();
                         }
    }
  }
else if(runmod==1 || runmod==3)  //运行或到时状态
{
    if(KEYSTOP==0)  //按下停止
                {
      delay(100);
      if(KEYSTOP==0)
       {
                                 ET1=0;
                                  TR1=0;
                                 runmod=0;
                           LEDSTOP=1;
                           LEDRUN=0;
                                 LEDSET=0;
                                 LABA=0;
                                 while (KEYSTOP==0)
                                { delay(100);}
                         }
    }
}
else if(runmod==2) //设置状态
  {
                if(KEYRUN==0)  //前移
      {
                                delay(10);
        if(KEYRUN==0)
         {
           setwz++;
                                         if(setwz>1) {setwz=0;}
                                         while (KEYRUN==0){ delay(10);}
                           }
                        }
                else if(KEYUP==0)  //增加
      {
        delay(10);
        if(KEYUP==0)
         {
                             if(setwz==0)
                                          {
               if(setmiao<59) setmiao++;
                                                         else
                                                                 setmiao=0;
            }
                                                else if(setwz==1)
                                          {
               if(setfen<99) setfen++;
                                                         else
                                                                 setfen=0;
            }
           while (KEYUP==0) { delay(10);}
                     }
             }
                else  if(KEYDOWN==0)  //减少
      {
       delay(10);
       if(KEYDOWN==0)
        {
                             if(setwz==0)
                                          {
               if(setmiao>0) setmiao--;
                                                         else setmiao=59;
            }
                                                else if(setwz==1)
                                          {
               if(setfen>0) setfen--;
                                                         else setfen=99;
            }
          while (KEYDOWN==0) { delay(10);}
                    }
            }
                else  if(KEYSET==0)  //设置完成
     {
       delay(10);
       if(KEYSET==0)
        {
                                        while (KEYSET==0) { delay(10);}
                                        ET1=0;
                                   EA=0;
                                   TR1=0;
                                        flag=1;

                                        fs=setfen/10;                         //求分十位
          fg=setfen%10;                         //求分个位
                            ms=setmiao/10;                         //求秒十位
          mg=setmiao%10;                         //求秒个位

                                        cc(0x2000);
                                        xcx(0x2001,fs);
                                        xcx(0x2002,fg);
                                        xcx(0x2003,ms);
                                        xcx(0x2004,mg);
                                        Q0();

                                        LEDSTOP=1;
          LEDSET=0;
                                        LEDRUN=0;
                      runmod=0;
                                        Timer0_Init();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fs = dcx(0x2001);  // 开机读取EEPROM区2002h数据
         fg = dcx(0x2002);
         ms = dcx(0x2003);
         mg = dcx(0x2004);
         setfen=fs*10+fg;
         setmiao=ms*10+mg;
         runmod=0;
         LEDSET=0;
        LEDSTOP=1;
        LEDRUN=0;
        LABA=0;
        Timer0_Init();
        flag=1;
        setwz=0;
        while(1)
         {
           key();
       }
}

网友A:
P0口没有上拉吗,而且你这样单纯靠的是IO口的驱动能力来点亮,数码管多一点可能就驱动不了了。而且数码管最好加分压电阻。可以使用共阳极数码管,使用IO灌电流驱动。或者加375锁存器或245之类的芯片增加驱动能力。简单的几个小建议,不一定对。只是觉得你这个电路现在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当你驱动大一点的负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电路不能使用了,就是IO驱动能力限制的。

网友B:
我想用现有的KR-51开发板来运行楼主的程序,是否将设置的按钮和数码管的相应语句改为和自己板子相同的硬件接法相符就行了?

网友C(2020-03-20):
这就是全部代码

网友D:
编译出现这些错误,怎么解决?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Q0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D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CC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X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C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222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X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22B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X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234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X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23D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X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246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Q0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249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4F7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503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50F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CX
    MODULE:  .\Objects\100分钟定时器.obj (100__________)
    ADDRESS: 051BH
Program Size: data=59.1 xdata=0 code=1632
".\Objects\tiaosu" - 0 Error(s), 14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E:
可以做厨房提醒器,增加声音功能,多设几个时间段,这样方便设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