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现在想在倒车雷达的基础上加个语音播报距离的功能,麻烦大家给我个思路吧!

楼主(2020-01-20):
我在网上找的资料大部分用的isd系列芯片,但是这系列芯片的资料找不到,不知道咋用,要怎么实现对一个变量的播报呢

网友A:
你可以用 TTS文字转语音合成模块

CN-TTS 是一款高集成度的语音合成模块,可实现中文、英文、
数字的语音合成;并且支持用户的命令词或提示音的定制需求。
CN-TTS 控制方式简单,是通过 TTL 串口发送 GBK 编码的形
式,可兼容市面上主流5V 或 3.3V 单片机。

网友B:
播报的信号是从你的雷达里边出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 TTS文字转语音合成模块

CN-TTS 是一款高集成度的语音合成模块,可实现中文、英文、

谢谢大佬!多谢指点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播报的信号是从你的雷达里边出还是其他?

就是播报出超声波模块和单片机配合算出的距离的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