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USBASP无法安装驱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1-20):
  拿Win10玩单片机真是难受啊。。。一大票软件在这系统上抽风。
因为Win10强制开启了驱动的数字签名认证,所以无论是自动搜索程序或手动点击安装USBASP的驱动程序都不好使:
(没图,我忘记截了)

一般来说,你可以通过禁用数字签名认证来安装:
(百度经验的方法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33e3f4856c480aa14cbb577.html)但这样不大安全。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zadig:(
zadig.akeoie,也可以在这里下载
)

步骤:(纯英文软件,小心操作,有弄坏鼠标键盘驱动的风险)

1:"Options" > "List All Devices" > 按照图片选择:

2:在白色框右边的小箭头选择“libusb-win32 (v1.2.6.0)”:
3:点击“Install Driver"即可(就是那个灰色框,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是”Reinstall")

注意事项:
1:安装完后重新插拔一次就能使用了。
2:zadig的其它选项还是不要乱动为好,容易出问题。

Enjoy yourself!!!!!

网友A:
那么麻烦,用免驱动的USBASP。

网友B(2020-03-07):
下载了 附件的,怎么用啊。win10 下 avrisp mk11 驱动显示黄色感叹号

网友C(2020-06-28):
有人知道可以用吗?我的芯片是ATMEGA8

网友D:
感谢分享;试试看。Win10玩儿单片机 真心折腾

网友E(2020-09-2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看看楼主的办法

网友F:
学到了,并口编程器复活了,谢谢楼主

网友G(2020-12-21):
没有用,惊叹号没有了,还是不认usbisp

网友H:
帮我大忙了

网友I(2021-04-20):
请问楼主,我按照你的发现用zadig成功安装上了USBASP驱动,但是在AVRfighter里依然找不到硬件USB设备,难道是win10系统下我的七八年前买的设备不支持了,还是avr软件版本问题?另外,我依稀记得以前得选一个虚拟com口,怎么又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J(2021-10-27):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我按照你的发现用zadig成功安装上了USBASP驱动,但是在AVRfighter里依然找不到硬件USB设备,难道 ...

更新avrfighter里面的libusb0.dll的驱动也就是LibUsb-Win32这个驱动版本。你自己找找。总共更新两个文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K(2021-11-26):
直接用zadig安装驱动吧,现在zadig2.6全搞定,固件升级到2.6,用最新版NeoProgrammer_2.2.0.10或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我按照你的发现用zadig成功安装上了USBASP驱动,但是在AVRfighter里依然找不到硬件USB设备,难道 ...

AVRfighter在WIN10或WIN11里显示找不到USB设备,用NeoProgramme或AsProgramme吧

网友L(2021-12-28):
不错 正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