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个简单有效的可控硅延迟关灯电路?

楼主:
最近闲得慌,想给楼道灯加个延迟关灯电路,(手上元件齐备,自己动手),找了N本资料、杂志、网上找,那个不用改动线路,直接并在开关上的、、、
以为那么多杂志、网络介绍,电路应该是很成熟的了、、没多想就照着焊装,结果几个电路都没效!!浪费了几天时间、、这才认真的去看线路,草,都是无法实现功能的线路、、

51hei坛友谁有有效的电路推荐一下。(要求:电路简单、元件少,能直接装进现有开关盒里,不外增控制电源)

网友A(2020-01-20):
PPT视频及资料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32L_izKvyTWM3qniszkeKQ 提取码:h6ve
这个是电子爱好者之家的声光控延迟,也是用可控硅的,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B:
大电容时间长 ,用维持电流小的可控硅,开通电流小的双向
按钮可以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C:
不知你都找了哪些电路,发出来看看,我这里给个看一样?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20/14/41539767_672817650.shtml

网友D:
这是市售的楼道灯电路图

网友E:
仿真时按下开关4秒松开,灯延迟约1分钟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时间长 ,用维持电流小的可控硅,开通电流小的双向
按钮可以串联一个电阻

谢谢,你这个电路我有,要改动原有的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市售的楼道灯电路图

谢谢,你这电路我也有,这个电路要增加电源,原有开关只有单线,所以也难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仿真时按下开关4秒松开,灯延迟约1分钟关闭。

谢谢,这电路我也有,也是要改动增加线路的,我要的是并在原有开关上,原有线路不作改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PT视频及资料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32L_izKvyTWM3qniszkeKQ 提取码:h6ve
这个是电子爱 ...

先谢谢你,这视频要X度云盘,我下载不了,、、而且声光延迟线路我有,都是要改动线路的。

网友F:
下面图中这2个电路刊登在很多杂志(无线电、电子技术、电工电子、家电维修、、、),网络上多个网站也介绍,都是不能实现功能的错误电路。。都是并在原有开关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仿真时按下开关4秒松开,灯延迟约1分钟关闭。

你这个电路应该能实现,电路串接在原有开关线2端,利用原有开关作S1,不过,100U/400V的电容体积可能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这电路我也有,这个电路要增加电源,原有开关只有单线,所以也难实现。

楼主其实没有看懂这个电路。这个电路根本不需要另接外电源。普通楼道灯开关是串联在市电的L线上的。这个电路可以直接代替机械开关,是利用灯泡做N线回路给其本身提供待机电源并给氖泡指示灯供电。但其有局限性,主要是应用于白炽灯控制,对荧光灯,LED节能灯及其它用电器不一定适用。

网友G:
声光延迟线路就是要改动线路,不改动怎么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声光延迟线路就是要改动线路,不改动怎么实现?

我并不需要声光控制,我需要的是在原有开关上,不改变原有开关功能,开关并上一个电路,开关开的时候正常使用,开关关的时候,电路继续保持导通3~5分钟,、、、(我进门是一个86型5位开关面板,控制厅顶大灯、藏顶灯、通道灯、门口灯、楼道灯,位置及面板都难以改动)而且受开关盒限制,体积要求很小。。。

网友C:
延时使用电容器是难免的,若想用体积小的电容器,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并联几个电容器提高电容量,使用效应管控制,这样可选小电容量大电阻组成延时,从灯2端获取控制电压即当开关灯亮时.

网友H:
晶体管电路那一块难实现,可以采用控制他的相位改变触发。零点检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仿真时按下开关4秒松开,灯延迟约1分钟关闭。

如果把你这个图中开关S1,换成日光灯的起辉器,不知道会不会动作,瞬间的放电、、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其他元件,、如果可行,、、呵呵,我找时间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应该能实现,电路串接在原有开关线2端,利用原有开关作S1,不过,100U/400V的电容体积可能不小 ...

网友F:
44.628V?这个是什么电压?市电220V的瞬时值大约是315V,经过全波整流,再通过D1向C1充电,C1的耐压肯定得400V以上,C1的端电压才44.628V?(可控硅的触发及RC的充放电,这部分我未深入的去研究及计算,只是取个大概值,具体使用时R1替入可调电阻调试)

你仿真一下,把S1开关替换成‘起辉器’,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这个电路就可以直接并到原开关上。

网友C:
列出的这些电路都是不可靠的,随着负责大小不同,电容器端电压也不同,比较可靠的使用USB模块供给控制电路体积也不大.

网友C:
有些电路控制电源由串联的负载获取,这样简单的设计随着负载内阻的不同所获取的电压也不用,不是很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4.628V?这个是什么电压?市电220V的瞬时值大约是315V,经过全波整流,再通过D1向C1充电,C1的耐压肯定 ...

电解电容与灯、桥的一臂、二极管应该是串联关系,因此电解电容端电压不是很高,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路控制电源由串联的负载获取,这样简单的设计随着负载内阻的不同所获取的电压也不用,不是很可靠,

这是仿真软件的事,仿不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