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问题,没有左面窗口

楼主:
为什么我新建工程后没有出现别人图中的左面窗口,是我点错了什么嘛。
想生成hex文件,就这样卡住了,,求助大佬们

网友A(2020-01-20):
点击 "view"-->"project Windows"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 "view"-->"project Windows"即可

嗯嗯,还想请教您一下,在keil中加载完文件,提示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Build target '目标 1'
compiling Text1.c...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E:\单片机\C51\C51\BIN\C51.EXE'
目标未创建

网友C:
"view"-->"project Windows"
C51.EXE目标未创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iew"-->"project Windows"
C51.EXE目标未创建

需要怎么解决呢。求教大佬

网友D:
点击上面的视图,可以选择要打开的窗口

网友E:
扳手图标左边的点一点

网友F:
打开view 然后点击project 就可以了

网友G:
选择“view"-->"project Windows",就能看到了,总有个过程,加油吧!我也刚学

网友H:
百度看一下新建几个工程就会调整了,搞单片机keil必须搞熟练。

网友I:
建议百度上找keil用法,工程建立方法相关资料看看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