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黑币
只有定时器0能用,定时器1不能用(定时器0和1已经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0-01-22):
引用 网友B:
在你写的程序中,定时器初始化第一行都是TMOD|=0X10; 这句代码应该是打开定时器1,而你描述的只能用定时器0 ...

这一句没有问题,T0方式不变.T1设置方式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把定时器1的优先级设置成比定时器0高吗

是的,因为T0只计数1次就中断,T1要计数3次才中断,如果未设置T1优先,总是T0优先中断

网友C:
能不能提示一下怎么改

网友B:
在你写的程序中,定时器初始化第一行都是TMOD|=0X10; 这句代码应该是打开定时器1,而你描述的只能用定时器0,这很矛盾啊,你好好捋下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定时计数器1优先,因为定时计数器0时间短,而定时计数器1时间长

你的意思是把定时器1的优先级设置成比定时器0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时计数器时间长短不同

两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必须一样吗

网友D:
定时计数器时间长短不同

网友A:
设置定时计数器1优先,因为定时计数器0时间短,而定时计数器1时间长

网友E:
TH0和TL0都是0xff,定时才1us,中断服务程序里啥都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