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打不开了,如图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win10系统,前几天还好好的,这两天突然打不开了

网友A(2020-01-20):
图片怎么翻转,在手机上正常

网友B:
看上去是有个工程的文件找不到了,有重要文件吗?没有的话就卸载后重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有个工程的文件找不到了,有重要文件吗?没有的话就卸载后重装吧

                    谢谢      今天重新从电脑里 打开下载的工程     ,好了。

网友C:
重装一下,就会解决问题。

网友D:
右键管理员方式、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