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单片机复位原因的确定

楼主(2020-01-20):
本文以华大MCU HC32F003为例说明相应的操作。
HC32F003一共有7个复位信号来源,每个复位信号都可以让CPU重新运行,绝大多数寄存器会被复位到复位值,程序计数器 PC 会被复位指向 00000000。

复位时复位标识寄存器(Reset_flag )的复位值为 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xxxxxx11b。

Ÿ POR/BOR 复位(VCC 域及 Vcore 域)
Ÿ 外部 Reset PAD 复位Ÿ WDT 复位
Ÿ PCA 复位Ÿ LVD 复位
Ÿ Cortex-M0+ SYSRESETREQ 软件复位
Ÿ Cortex-M0+ LOCKUP 硬件复位

每个复位源由相应的复位标志进行指示。复位标志均由硬件置位,需要用户软件清零。

芯片复位时,如果查询到 Reset_flag. POR15V 或 Reset_flag. POR5V 为 1 则为 上电复位。

由于仿真器的局限性,芯片复位的时候不建议用仿真器来读Reset_flag的值。建议使用UART将Reset_flag的值输出。

下面以一段WDT复位的程序显示一下,相关代码如下:
#define DEBUG #include "gpio.h"
int main(){    int8_t RstData = 0;    if ( M0P_RESET->RESET_FLAG_f.POR15 || M0P_RESET->RESET_FLAG_f.POR5V )  //上电复位,清Reset_flag    {     M0P_RESET->RESET_FLAG = 0X00;    }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Uart0, TRUE);          //开UART0外设时钟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Bt, TRUE);             //开定时器外设时钟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Gpio, TRUE);           //开GPIO外设时钟    RstData = (int8_t)M0P_RESET->RESET_FLAG ;                 #ifdef DEBUG  Debug_UartInit();                                           //调试串口初始化#endif  #ifdef DEBUG  printf("The RESET_FLAG is %x \n",RstData);                  //输出调试内容#endif      M0P_RESET->RESET_FLAG = 0X00;                             //清Reset_flag    M0P_CLOCK->PERI_CLKEN_f.WDT = 0X01;                       //打开WDT时钟    M0P_WDT->CON_f.WOV = 0X0A;                                //定时1.64s    M0P_WDT->CON_f.WINT_EN =    0X00;                         //WDT溢出复位    M0P_WDT->RST = 0x1E;                                      //启动WDT    M0P_WDT->RST = 0xE1;  while(1)  {     __enable_irq();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