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单片机中怎样使用链表呢

楼主(2020-01-20):
如题,想在单片机中使用链表,但是单片机没有动态内存管理,怎样才能实现动态内存管理,在堆空间中使用链表呢

网友A:
malloc和free了解一下,stm32里面呢是可以用这两个来管理内存的,但是在内存空间不大的单片机上还是尽量少用动态内存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lloc和free了解一下,stm32里面呢是可以用这两个来管理内存的,但是在内存空间不大的单片机上还是尽量少 ...

malloc和free管理链表在单片机上试过吗,windows上试过可以用,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