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STM32 BLDC电机控制器设计 附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1-21):
嵌入式,现在把我的程序和设计思路分享给大家。
软件所用版本如下
Proteus版本 SP 8.7
STM32CubeMX 版本 5.4.0
HAL固件库版本 1.8.0
Keil 版本 uVison5

一、设计思路:
使用STM32CubeMX软件进行资源初始化(Cube资源配置很方便),使用HAL库进行程序设计。
图1 资源配置图
二、系统功能介绍:
  • 可调转速
  • 可控转动方向
  • 显示转速和目标转速

三、软件设计说明:
  • 可调转速通过可调电阻和STM32的ADC功能,实现500-4596范围的速度调节。使用的是简单的比例控制,并未使用复杂的PID控制(太难了,一直调不好)。
  • 通过定时器1的PWM互补输出六路PWM控制电机的转动,驱动器使用L293D和IRF540 MOS管。
  • 换向使用的是外部中断,测速使用的是定时器2的三鹿输入捕获,这里有一个坑,proteus中三路输入捕获无法同时工作,本来打算三路都做测速逻辑,但是速度变化很大,所以最后只使用了一路作为测速通道。
  • 正反转使用的是外部中断。
  • 显示转速和目标转速使用的是lcd1602,在proteus仿真中,显示转速有一定的延时和误差(其实是proteus的仿真太慢了,多开一个任务就慢的要死)
6、使用ucosii进入分功能多任务处理。

四、调试及运行结果
图2 电机刚启动,速度未达到最小速度500

速度未达到最小速度时加载很快,大概加载到300rpm左右开始pid控制。

图3 仿真过程中
图4 仿真过程中

图5 反转时的调速过程

仿真过程中可以看到定时器PWM输出之间的切换以及脉宽的变化。
图6 接近稳定时

图7 反转时接近稳定

图8 稳定后增大转速

由于proteus中stm32 的定时器计时很坑,延时根本不对,需要修改芯片的时钟源频率,改大了仿真慢,改小了又不准,所以ADC采样值和转速之间只能近似转换,也造成了目标转速和实际转速的误差。
图9 整体电路图
五、心得体会
在这次设计过程中,期间遇到许许多多问题,对电机的控制不熟悉导致换向失败,仿真过程不收敛,定时器不起作用,引脚之间相互干扰,输入捕获无法同时进行,pwm模式设置错误导致pid控制越调速度越快等等问题,最后都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当然程序和设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无法全部解决,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如果有机会会继续深入学习。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lc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define HALL_GPIO GPIOA
//START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开始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LED0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2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Speed_ADC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PEED_ADC_TASK_PRIO                               1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PEED_ADC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SPEED_ADC_TASK_STK[SPEED_ADC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peed_adc_task(void *pdata);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定时器2捕获通道参数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16_t         Channel1HighTime, Channel2HighTime, Channel3HighTime; //高电平时间
uint16_t         Channel1Period, Channel2Period, Channel3Period; //周期
uint8_t          Channel1Edge = 0, Channel2Edge = 0, Channel3Edge = 0; //上升沿
uint16_t         Channel1Percent, Channel2Percent, Channel3Percent; //占空比
uint16_t        Channel1PercentTemp[3] = {0, 0, 0};
uint8_t         Channel1TempCount = 0;
uint16_t         Channel1RisingTimeLast=0, Channel1RisingTimeNow, Channel1FallingTime;
uint16_t         Channel2RisingTimeLast=0, Channel2RisingTimeNow, Channel2FallingTime;
uint16_t         Channel3RisingTimeLast=0, Channel3RisingTimeNow, Channel3FallingTime;

extern int motor_period;
extern int motor_duty;
extern int clock_wise;
int current_speed = 0;
int ADC_Speed = 500;  //555 / 90% = 500
int ADC_Value = 555;  //
BOOLEAN state = 0; // 0 关闭中 1 启动中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起始任务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SStar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        //设置通道1的脉宽。  width = (1000 - 500) / 1000 = 5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motor_duty);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motor_duty);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3, motor_duty);

                //打开定时器2通道 , 中断使能
        HAL_TIM_IC_Start_IT(&htim2, TIM_CHANNEL_1);
        HAL_TIM_IC_Start_IT(&htim2, TIM_CHANNEL_2);
        HAL_TIM_IC_Start_IT(&htim2, TIM_CHANNEL_3);
        HAL_Delay(100);
                //开启定时器1的通道1
        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
        uint16_t hall_read = (HALL_GPIO->IDR)&0x0007; // 获取霍尔传感器状态 pin0 1 2__IO uint8_t uwStep = 0;
        BLDC_PHASE_CHANGE(hall_read);   // 驱动换相

        //PID初始化
        Speed_PIDInit();

  OS_CPU_SR cpu_sr=0;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OSTaskCreate(led0_task,(void *)0,(OS_STK*)&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1],LED0_TASK_PRIO);
        OSTaskCreate(speed_adc_task,(void *)0,(OS_STK*)&SPEED_ADC_TASK_STK[SPEED_ADC_STK_SIZE-1],SPEED_ADC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挂起起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LED0任务
void speed_adc_task(void *pdata)
{
        lcd_system_reset();
        unsigned char temp_table[16] ={"Cur_Speed:"};
        unsigned char temp_table1[16] ={"Tar_Speed:"};
        for(uint8_t i=0;i<10;i++)
        {
                lcd_char_write(i,0,temp_table[i]);
                lcd_char_write(i,1,temp_table1[i]);
        }
        HAL_ADC_Start(&hadc1);
        while(1)
        {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0); //等待转换完成,第二个参数代表最长等待时间ms
                if(HAL_IS_BIT_SET(HAL_ADC_GetState(&hadc1), HAL_ADC_STATE_REG_EOC))
                {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读取ADC数据 ,4096 -> 3.3V
                        ADC_Speed = ADC_Value + 500;  //转换公式  0-4096  ->   500 - 4596
//                        if(ADC_Speed > 100){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                        }
                }
                //当前速度
                temp_table[10]=current_speed/1000+'0';
                temp_table[11]=current_speed/100%10+'0';
                temp_table[12]=current_speed/10%10+'0';
                temp_table[13]=current_speed%10+'0';
          //目标速度
                temp_table1[10]=ADC_Speed/1000+'0';
                temp_table1[11]=ADC_Speed/100%10+'0';
                temp_table1[12]=ADC_Speed/10%10+'0';
                temp_table1[13]=ADC_Speed%10+'0';
                for(uint8_t i=10;i<14;i++)
                {
                        lcd_char_write(i,0,temp_table[i]);
                        lcd_char_write(i,1,temp_table1[i]);
                }
        }
}
//speed adc 采样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SET);
                OSTimeDly(10);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OSTimeDly(10);
        }
}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state)
        {
                __IO uint8_t uwStep = 0;
                uint16_t hall_read=(HALL_GPIO->IDR)&0x0007; // 获取霍尔传感器状态 pin0 1 2
                uwStep = hall_read;
                BLDC_PHASE_CHANGE(uwStep);   // 驱动换相

        }
        uint16_t key_read =(Start_GPIO_Port->IDR)&0x00e0;
        if(key_read == 0x00c0)
        {
//                state = !state;
//                HAL_TIM_PWM_Stop(&htim1, TIM_CHANNEL_1);
//                HAL_TIM_PWM_Stop(&htim1, TIM_CHANNEL_2);
//                HAL_TIM_PWM_Stop(&htim1, TIM_CHANNEL_3);
//
//                //BLDC_PHASE_CHANGE(7);
//                HAL_TIM_Base_MspDeInit(&htim1);
//
//                HAL_Delay(300);
//                HAL_TIM_Base_MspDeInit(&htim1);
//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                BLDC_PHASE_CHANGE(7);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else if(key_read == 0x00a0)
        {
                clock_wise = 0;
        }else if(key_read == 0x0060)
        {
                clock_wise = 1;
        }
}
//定时器2中断函数
//溢出时间为1s
//溢出值1000  每个点为1ms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1) //捕获中断
        {
                /*
                测速逻辑
                1、中断产生,先判断是否为第一次上升沿
                2、捕获到上升沿后,将时间点存入变量,切换捕获下降沿
                3、捕获到下降沿后,记下时间点,切换为捕获上升沿
                4、捕获到上升沿后,记下时间点
                5、计算周期和占空比
                6、问题如果经过多个周期才有一次上升沿和下降沿怎么办,需要记录溢出次数
                    如果溢出的时候有上升沿标志位

                问题:proteus三路输入捕获计算,测转速时,如果第一个上升沿和第二个上升沿不在一个定时器计数周期,会计算失败
                */
                if(Channel1Edge == 0)
                {
                        //获取通道1上升沿时间点
                        Channel1RisingTimeNow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2, TIM_CHANNEL_1);
                        Channel1Edge = 1;//捕获上升沿置位
                        Channel1RisingTimeLast = Channel1RisingTimeNow;
                }else if(Channel1Edge == 1)
                {
                        Channel1RisingTimeNow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2, TIM_CHANNEL_1);
                        if(Channel1RisingTimeNow > Channel1RisingTimeLast)
                                {
                                        Channel1Period = Channel1RisingTimeNow - Channel1RisingTimeLast;
                                }
                                else
                                {
                                        //Channel2Period = Channel2RisingTimeNow + 1000 - Channel2RisingTimeLast + 1;
                                }
                        Channel1Edge = 0;
                        //pid计算
//                                current_speed = 60*1000 / Channel1Period; //转速计算
//                                current_speed = current_speed * 5; //速度调整系数
//                                motor_duty = Speed_PIDAdjust(current_speed);
                }
        }else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2)
        {
                if(Channel2Edge == 0)
                {
                        Channel2RisingTimeNow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2, TIM_CHANNEL_2);
                        Channel2Edge = 1;

                        Channel2RisingTimeLast = Channel2RisingTimeNow;
                }
                else if(Channel2Edge == 1)
                {
                        Channel2RisingTimeNow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2, TIM_CHANNEL_2);
                        if(Channel2RisingTimeNow > Channel2RisingTimeLast)
                                {
                                        Channel2Period = Channel2RisingTimeNow - Channel2RisingTimeLast;
                                }
                                else
                                {
                                        //Channel2Period = Channel2RisingTimeNow + 1000 - Channel2RisingTimeLast + 1;
                                }
                        current_speed = 60*1000 / Channel2Period;
                        current_speed = current_speed * 5; //速度调整系数
                        motor_duty = Speed_PIDAdjust(current_speed);
                        Channel2Edge = 0;
                }
        }
        else if(htim->Channel == 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
                if(Channel3Edge == 0)
                {
                        Channel3RisingTimeNow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2, TIM_CHANNEL_3);
                        Channel3Edge = 1;
                        Channel3RisingTimeLast = Channel3RisingTimeNow;
                }
                else if(Channel3Edge == 1)
                {
                        Channel3RisingTimeNow = HAL_TIM_ReadCapturedValue(&htim2, TIM_CHANNEL_3);
                        if(Channel3RisingTimeNow > Channel3RisingTimeLast)
                                {
                                        Channel3Period = Channel3RisingTimeNow - Channel3RisingTimeLast;
                                }
                                else
                                {
                                        //Channel3Period = Channel3RisingTimeNow + 1000 - Channel3RisingTimeLast + 1;
                                }
//                        current_speed = 60*1000 / Channel3Period;
//                        current_speed = current_speed * 5; //速度调整系数
//                        motor_duty = Speed_PIDAdjust(current_speed);
                        Channel3Edge = 0;
                }
        }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20-03-01):
这个是真的厉害

网友B:
原来楼主另外开了一个帖,挺厉害的,这个仿真做到漂亮。

网友C:
   挺厉害的  ,学习了,与大神共同学习。

网友B:
看了楼主的仿真,有些地方我认为有点问题,三相驱动桥的接法有问题,上下桥不能共用一个GND的。

还有程序上,一般单桥臂载波就行了。上桥臂输出PWM,下桥臂恒通,换相时再一起关断。比如某个时段,Q1、Q4作为对管驱动电机的U相、V相(U+、V-)。那么这段时间,Q4可以一直导通的,Q1发PWM就行了。

网友D:
刚入电子坑的小白前来学习,给楼主点赞

楼主(2020-05-03):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仿真,有些地方我认为有点问题,三相驱动桥的接法有问题,上下桥不能共用一个GND的。

仿真里面是可以的

网友E(2020-06-21):
楼主,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代码里面的include里面main.h我为什么报错啊?是不是写错着呢?
这四个头文件都是怎么来的?楼主能发一下吗?

楼主(2020-08-09):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代码里面的include里面main.h我为什么报错啊?是不是写错着呢?
这四个头文件都 ...

这个是cube生成的时候我勾选生成了头文件,程序里应该有,没找到报错可能是你的keil没有设置头文件路径

网友F:
这是PID控制吗

楼主:
只用了比例控制

网友G(2021-02-21):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仿真,有些地方我认为有点问题,三相驱动桥的接法有问题,上下桥不能共用一个GND的。

仿真并不是非常真

网友H(2021-04-18):
您好,xuhe:
    keil工程可以下载吗,按照你贴出来的代码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不是我工程配置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I(2021-07-02):
楼主,太好了,又玩操作系统,还带电机的,感谢分享

网友J:
多谢老大,一直莫不着头脑

网友K(2021-10-11):
请教一下,源程序是在哪个文件夹里

网友L(2023-04-20):
为什么还是闪退

网友M(2023-06-04):
楼主还是6的

网友N(2023-07-06):
hello sir im student in Master 2 mecatronics and i work on this project can you provide me this simulations files please

网友N:
Hello sir im student in master 2 and i work on the same project please i can't download the files because i m not from c im Moroccan  can you help me ..?  thanks

网友N:
Hello dear friends if some one might help me i download the files but the simulation didn't work with me where is the error please if you can help me I'm studen.

网友O:
Hello
same problem with proteus simulation
LCD screen is empty
Speed regulation not possible
Proteus 8.16 SP0
Any advice ?
Thank you

网友N:
Hello Friends
please if some one can help me fix this error LCD screen is empty speed regulation :0
proteus 8

网友P(2024-05-19):
引用 网友N:
Hello Friends
please if some one can help me fix this error LCD screen is empty speed regulation : ...

use proteus 8.7 would fix this problem

网友P:
引用 网友O:
Hello
same problem with proteus simulation
LCD screen is empty

i tried to use proteus 8.15 to simulate this project but it just doesnt work. then i checked the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project, its 8.7, so i use proteus 8.7 and everything runs correctly.

网友Q:
没有画MOS管的体二极管,R1~R6通常不画。

网友R(2025-06-06):
太牛了 太急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