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死活不进中断 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0-01-21):
/*****************************************
*函数名:delay_us(u16 i)
**作用*:较高精度的延时,延时范围1~65536us
**传入参数:i,无符号十六位
**传出参数:无
*****************************************/
void delay_us(u16 i)//定时范围1~65536us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65536-i)&0x00ff;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i)>>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a=1;
  EA = 1;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a);
}
/*****************************************
函数名: Timer0Callback()  interrupt 1
作用 :定时器T0的回调函数
传入:无
传出:无
*****************************************/
void Timer0Callback ()   interrupt 1 using 1
{
led=~led;
a=0;
}

楼主:
单片机型号为IAP15F2K61S2

网友A:
主程序main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型号为IAP15F2K61S2

IAP15F2K61S2端口模式需要初始化,程序中连main入口都没有这么运行?给你补充完整。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led=P1^0;

unsigned int a,b;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Timer0Init();
        b=50;//延时时间=b*10ms
        while(1);
}

void Timer0Callback() interrupt 1 using 1
{
        a++;
        if(a>=b)
        {
                a=0;
                led=~led;//闪烁频率1Hz
        }
}

网友C:
你在哪里调用的delay_us函数

网友C:
你这个中断函数写的有问题,你这个只能进一次中断,没有在终端里面对定时器赋初值,具体可以咨询我1014461948@1qq.com

网友D:
延时函数里a=1;while(a);执行到这里就死在这了。

网友E:
建议可以直接在STC那个烧写软件中,直接复制中断或者定时器程序,我有有时候就是寄存器稍微配置弄错了,或者明明想开中断0,但是敲的是中断1的,或者对照着数据手册,好好看一看,应该是那个寄存器弄错了,我有时候调了一天,就是有的位应该写1但是给的0

楼主:
有主程序   主程序调用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main在哪里?

主程序在另一个页面里   主程序调用初始化函数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while里的标志识别不了

楼主:
调试发现在while 里出不来但是为什么呢
难道while的优先级还没中断高?
但是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函数里a=1;while(a);执行到这里就死在这了。

调试发现就是死在这里了,但是为什么

网友F:
你开总中断了么?

网友G:
1. 16位要在中断里面重赋值
2. 你这函数弄不了
3. IO模式也没设置
4. 重写吧

网友H:
请别人看程序,有些需要完整的程序,如中断初始化设置,中断程序的写法,上面程序好象在delay_us中设置了定时计数器,主程序是否调用它,是否有另外的初始化程序,不得而知

楼主:
找到原因了,分页里有个相同的回调函数被调用了,编译器没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