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20-01-21):
1、输入:16-25V 输出:12V2、整个电路的体积越小越好
3、输出功率<10w

网友A:
输出:12V2,功率<10w,工作电流1A就行,LM2575可以看一下只有5脚,类似芯片还有很多。

网友B:
你可以用这个DC-DC电源芯片

网友C:
LM2596,价格低某宝一块多就能买到,缺点是最大电流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这个DC-DC电源芯片

好的,谢谢,我回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12V2,功率

好的,谢谢,我回去看下

网友D:
sy8368,输出功率大,输出电压可调,封装小

网友E:
两个7912并联,不用电路板就OK

网友F:
buck电路,上LM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