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资料 51单片机和STM32源程序

楼主:
资料手册齐全

  1. #include "ad9833.h"
  2. #include "common.h"

//***************************
//                Pin assign
//                        STM32                        AD9833
//                GPIOB_Pin_15                 ---> FSYNC
//                GPIOB_Pin_14                 ---> SCK
//                GPIOB_Pin_13                 ---> DAT
//                GPIOB_Pin_12                ---> CS
//***************************

        /*端口定义 */
        #define PORT_FSYNC        GPIOB
        #define PIN_FSYNC        GPIO_Pin_15

        #define PORT_SCK        GPIOB
        #define PIN_SCK                GPIO_Pin_14

        #define PORT_DAT        GPIOB
        #define PIN_DAT                GPIO_Pin_13

        #define PORT_CS                GPIOB
        #define PIN_CS                GPIO_Pin_12  //数字电位器片选

//****************************************************************

        #define FSYNC_0()                GPIO_ResetBits(PORT_FSYNC, PIN_FSYNC)
        #define FSYNC_1()                GPIO_SetBits(PORT_FSYNC, PIN_FSYNC)

        #define SCK_0()                GPIO_ResetBits(PORT_SCK, PIN_SCK)
        #define SCK_1()                GPIO_SetBits(PORT_SCK, PIN_SCK)

        #define DAT_0()                GPIO_ResetBits(PORT_DAT, PIN_DAT)
        #define DAT_1()                GPIO_SetBits(PORT_DAT, PIN_DAT)

        #define CS_0()                GPIO_ResetBits(PORT_DAT, PIN_CS)
        #define CS_1()                GPIO_SetBits(PORT_DAT, PIN_CS)

//初始化AD9833 GPIO

void AD9833_Init_GP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FSYNC|PIN_SCK|PIN_DAT|PIN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ORT_SCK,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AD9833_Delay
*        功能说明: 时钟延时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D9833_Delay(void)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1; i++);
}

/*
*********************************************************************************************************
*        函 数 名: AD9833_Write
*        功能说明: 向SPI总线发送16个bit数据
*        形    参: TxData : 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Write(unsigned int TxData)
{
        unsigned char i;

        SCK_1();
        //AD9833_Delay();
        FSYNC_1();
        //AD9833_Delay();
        FSYNC_0();
        //AD9833_Delay();
        for(i = 0; i < 16; i++)
        {
                if (TxData & 0x8000)
                        DAT_1();
                else
                        DAT_0();

                AD9833_Delay();
                SCK_0();
                AD9833_Delay();
                SCK_1();

                TxData <<= 1;
        }
        FSYNC_1();

}

/*
*********************************************************************************************************
*        函 数 名: AD9833_AmpSet
*        功能说明: 改变输出信号幅度值
*        形    参: 1.amp :幅度值  0- 255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AmpSet(unsigned char am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CS_0();
        temp =0x1100|amp;
        for(i=0;i<16;i++)
        {
            SCK_0();
           if(temp&0x8000)
                   DAT_1();
           else
                DAT_0();
                temp<<=1;
            SCK_1();
            AD9833_Delay();
        }

           CS_1();
}

/*
*********************************************************************************************************
*        函 数 名: AD9833_WaveSeting
*        功能说明: 向SPI总线发送16个bit数据
*        形    参: 1.Freq: 频率值, 0.1 hz - 12Mhz
                          2.Freq_SFR: 0 或 1
                          3.WaveMode: TRI_WAVE(三角波),SIN_WAVE(正弦波),SQU_WAVE(方波)
                          4.Phase : 波形的初相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WaveSeting(double Freq,unsigned int Freq_SFR,unsigned int WaveMode,unsigned int Phase )
{

                int frequence_LSB,frequence_MSB,Phs_data;
                double   frequence_mid,frequence_DATA;
                long int frequence_hex;

                /*********************************计算频率的16进制值***********************************/
                frequence_mid=268435456/25;//适合25M晶振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25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AD9833最大支持25MHz
                frequence_DATA=Freq;
                frequence_DATA=frequence_DATA/1000000;
                frequence_DATA=frequence_DATA*frequence_mid;
                frequence_hex=frequence_DATA;  //这个frequence_hex的值是32位的一个很大的数字,需要拆分成两个14位进行处理;
                frequence_LSB=frequence_hex; //frequence_hex低16位送给frequence_LSB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3fff;//去除最高两位,16位数换去掉高位后变成了14位
                frequence_MSB=frequence_hex>>14; //frequence_hex高16位送给frequence_HSB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3fff;//去除最高两位,16位数换去掉高位后变成了14位

                Phs_data=Phase|0xC000;        //相位值
                AD9833_Write(0x0100); //复位AD9833,即RESET位为1
                AD9833_Write(0x2100); //选择数据一次写入,B28位和RESET位为1

                if(Freq_SFR==0)                                  //把数据设置到设置频率寄存器0
                {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4000;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4000;
                         //使用频率寄存器0输出波形
                        AD9833_Write(frequence_LSB); //L14,选择频率寄存器0的低14位数据输入
                        AD9833_Write(frequence_MSB); //H14 频率寄存器的高14位数据输入
                        AD9833_Write(Phs_data);        //设置相位
                        //AD9833_Write(0x2000); /**设置FSELECT位为0,芯片进入工作状态,频率寄存器0输出波形**/
            }
                if(Freq_SFR==1)                                //把数据设置到设置频率寄存器1
                {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8000;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8000;
                        //使用频率寄存器1输出波形
                        AD9833_Write(frequence_LSB); //L14,选择频率寄存器1的低14位输入
                        AD9833_Write(frequence_MSB); //H14 频率寄存器1为
                        AD9833_Write(Phs_data);        //设置相位
                        //AD9833_Write(0x2800); /**设置FSELECT位为0,设置FSELECT位为1,即使用频率寄存器1的值,芯片进入工作状态,频率寄存器1输出波形**/
                }

                if(WaveMode==TRI_WAVE) //输出三角波波形
                         AD9833_Write(0x2002);
                if(WaveMode==SQU_WAVE)        //输出方波波形
                        AD9833_Write(0x2028);
                if(WaveMode==SIN_WAVE)        //输出正弦波形
                        AD9833_Write(0x2000);

}

#include "ad9833.h"
#include "STC15F2K60S2.H"

        /*端口定义 */
        sbit FSYNC  =  P1^2;
        sbit CLK           =  P1^3;
        sbit DAT          =  P1^4;
        sbit CS          =  P1^5;

//****************************************************************

        #define FSYNC_0()                FSYNC =0
        #define FSYNC_1()                FSYNC =1

        #define SCK_0()                        CLK = 0
        #define SCK_1()                        CLK = 1

        #define DAT_0()                        DAT = 0
        #define DAT_1()                        DAT = 1

        #define CS_0()                        CS = 0
        #define CS_1()                        CS = 1

/*
*********************************************************************************************************
*        函 数 名: AD9833_Delay
*        功能说明: 时钟延时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D9833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 i++);
}

/*
*********************************************************************************************************
*        函 数 名: AD9833_Write
*        功能说明: 向SPI总线发送16个bit数据
*        形    参: TxData : 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Write(unsigned int TxData)
{
        unsigned char i;

        SCK_1();
        //AD9833_Delay();
        FSYNC_1();
        //AD9833_Delay();
        FSYNC_0();
        //AD9833_Delay();
        for(i = 0; i < 16; i++)
        {
                if(TxData&0x8000)
                        DAT_1();
                else
                        DAT_0();

                AD9833_Delay();
                SCK_0();
                AD9833_Delay();
                SCK_1();

                TxData <<= 1;
        }
        FSYNC_1();

}

/*
*********************************************************************************************************
*        函 数 名: AD9833_AmpSet
*        功能说明: 改变输出信号幅度值
*        形    参: 1.amp :幅度值  0- 255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AmpSet(unsigned char am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CS_0();
        temp =0x1100|amp;
        for(i=0;i<16;i++)
        {
            SCK_0();
           if(temp&0x8000)
                   DAT_1();
           else
                DAT_0();
                temp<<=1;
            SCK_1();
            AD9833_Delay();
        }

           CS_1();
}

/*
*********************************************************************************************************
*        函 数 名: AD9833_WaveSeting
*        功能说明: 向SPI总线发送16个bit数据
*        形    参: 1.Freq: 频率值, 0.1 hz - 12Mhz
                          2.Freq_SFR: 0 或 1
                          3.WaveMode: TRI_WAVE(三角波),SIN_WAVE(正弦波),SQU_WAVE(方波)
                          4.Phase : 波形的初相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9833_WaveSeting(double Freq,unsigned int Freq_SFR,unsigned int WaveMode,unsigned int Phase )
{

                int frequence_LSB,frequence_MSB,Phs_data;
                double   frequence_mid,frequence_DATA;
                long int frequence_hex;

                /*********************************计算频率的16进制值***********************************/
                frequence_mid=268435456/25;//适合25M晶振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25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AD9833最大支持25MHz
                frequence_DATA=Freq;
                frequence_DATA=frequence_DATA/1000000;
                frequence_DATA=frequence_DATA*frequence_mid;
                frequence_hex=frequence_DATA;  //这个frequence_hex的值是32位的一个很大的数字,需要拆分成两个14位进行处理;
                frequence_LSB=frequence_hex; //frequence_hex低16位送给frequence_LSB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3fff;//去除最高两位,16位数换去掉高位后变成了14位
                frequence_MSB=frequence_hex>>14; //frequence_hex高16位送给frequence_HSB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3fff;//去除最高两位,16位数换去掉高位后变成了14位

                Phs_data=Phase|0xC000;        //相位值
                AD9833_Write(0x0100); //复位AD9833,即RESET位为1
                AD9833_Write(0x2100); //选择数据一次写入,B28位和RESET位为1

                if(Freq_SFR==0)                                  //把数据设置到设置频率寄存器0
                {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4000;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4000;
                         //使用频率寄存器0输出波形
                        AD9833_Write(frequence_LSB); //L14,选择频率寄存器0的低14位数据输入
                        AD9833_Write(frequence_MSB); //H14 频率寄存器的高14位数据输入
                        AD9833_Write(Phs_data);        //设置相位
                        //AD9833_Write(0x2000); /**设置FSELECT位为0,芯片进入工作状态,频率寄存器0输出波形**/
            }
                if(Freq_SFR==1)                                //把数据设置到设置频率寄存器1
                {
                         frequence_LSB=frequence_LSB|0x8000;
                         frequence_MSB=frequence_MSB|0x8000;
                        //使用频率寄存器1输出波形
                        AD9833_Write(frequence_LSB); //L14,选择频率寄存器1的低14位输入
                        AD9833_Write(frequence_MSB); //H14 频率寄存器1为
                        AD9833_Write(Phs_data);        //设置相位
                        //AD9833_Write(0x2800); /**设置FSELECT位为0,设置FSELECT位为1,即使用频率寄存器1的值,芯片进入工作状态,频率寄存器1输出波形**/
                }

                if(WaveMode==TRI_WAVE) //输出三角波波形
                         AD9833_Write(0x2002);
                if(WaveMode==SQU_WAVE)        //输出方波波形
                        AD9833_Write(0x2028);
                if(WaveMode==SIN_WAVE)        //输出正弦波形
                        AD9833_Write(0x2000);

}

网友A(2020-05-01):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