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串口1\串口2\串口3和串口4源程序

楼主(2020-01-21):
STC15标准程序,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本程序的功能是串口1\串口2\串口3和串口4独立接受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include<STC15W4K32S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idata SendBuf1[6], SendBuf2[6], SendBuf3[6], SendBuf4[6];

sbit OUT1 = P1^7;
sbit OUT2 = P3^2;
sbit OUT3 = P2^7;
sbit OUT4 = P0^7;
sbit OUT5 = P3^3;

void serial_port1_initial();
void send_UART1();
void UART1_Interrupt_Receive(void);
void serial_port2_initial();
void send_UART2();
void serial_port3_initial();
void send_UART3();
void serial_port4_initial();
void send_UART4();
void UART2_Interrupt_Receive(void);
void delayus(uint i);
void delayms(uint i);

void main(void)
{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OUT5=0;
        serial_port1_initial();
        serial_port2_initial();
        serial_port3_initial();
        serial_port4_initial();
        P0M0 =0x00;
        P0M1 =0x00;
        P1M0 =0x00;
        P1M1 =0x00;
        P2M0 =0x00;
        P2M1 =0x00;
        P3M0 =0x00;
        P3M1 =0x00;
        P4M0 =0x00;
        P4M1 =0x00;
        P5M0 =0x00;
        P5M1 =0x00;
        delayms(1000);
        while(1)
        {
/*
                send_UART1();
                send_UART2();
                send_UART3();
                send_UART4();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delayms(10);
                OUT1=1;
                OUT2=1;
                OUT3=1;
                OUT4=1;
                OUT1=~OUT1;
                OUT2=~OUT2;
                OUT3=~OUT3;
                OUT4=~OUT4;
*/
                delayus(1000);
                OUT1=~OUT1;
                OUT2=~OUT2;
                OUT3=~OUT3;
                OUT4=~OUT4;
                OUT5=~OUT5;

        }
}

void serial_port1_initial()                   //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TMOD &= 0x0F;                //0x0f: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0x2f: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S1ST2=0,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1= 0x40;                //0x00=串口1在P3.0,P3.1,0x40=串口1在P3.6,P3.7,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9600/11.0592Mhz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EA = 1;

}
void send_UART1()
{
        unsigned int i=0;
        TI = 0;
        for (i=0;i<6;i++)
        {
                SBUF = SendBuf1[i];
                while (TI==0);
                TI=0;
        }

}

void UART1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k =0;
        if(RI == 1)
        {
                RI = 0;
                SendBuf1[0] = SendBuf1[1];
                SendBuf1[1] = SendBuf1[2];
                SendBuf1[2] = SendBuf1[3];
                SendBuf1[3] = SendBuf1[4];
                SendBuf1[4] = SendBuf1[5];
                SendBuf1[5] = SBUF;

        }
}

void serial_port2_initial()
{

        S2CON = 0x50;//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允许接收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启动定时器2,

        IE2 = 0x01;         //ES2 = 1;
        P_SW2=0x00;         //串口2、3、4的位置
        EA = 1;

}
void serial_port3_initial()
{

        S3CON = 0x50;//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允许接收 ,选择定时器4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0x10=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3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T3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4T3M |= 0x0A;        ////定时器3时钟为Fosc,即1T ,启动定时器3,

        IE2 |= 0x08;         //ES3 = 1;
        P_SW2=0x00;         //串口2、3、4的位置
        EA = 1;

}
void serial_port4_initial()
{

        S4CON = 0x50;//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允许接收 ,选择定时器4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0x10=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4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T4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4T3M |= 0xA0;        ////定时器3时钟为Fosc,即1T ,启动定时器3,

        IE2 |= 0x10;         //ES4 = 1;
        P_SW2=0x00;         //串口2、3、4的位置
        EA = 1;

}

void send_UART2()
{
        uchar temp = 0, i=0;

        S2CON = S2CON & 0xfd;  //S2TI = 0;
        for (i=0;i<6;i++)
        {
                S2BUF = SendBuf2[i];
                do
                {
                        temp = S2CON;
                        temp = temp & 0x02;                //temp=S2TI
                }while(temp == 0);
                S2CON = S2CON & 0xfd;            //S2TI = 0;
        }

}

void send_UART3()
{
        uchar temp = 0, i=0;

        S3CON = S3CON & 0xfd;  //S2TI = 0;
        for (i=0;i<6;i++)
        {
                S3BUF = SendBuf3[i];
                do
                {
                        temp = S3CON;
                        temp = temp & 0x02;                //temp=S2TI
                }while(temp == 0);
                S3CON = S3CON & 0xfd;            //S2TI = 0;
        }

}

void send_UART4()
{
        uchar temp = 0, i=0;

        S4CON = S4CON & 0xfd;  //S2TI = 0;
        for (i=0;i<6;i++)
        {
                S4BUF = SendBuf4[i];
                do
                {
                        temp = S4CON;
                        temp = temp & 0x02;                //temp=S2TI
                }while(temp == 0);
                S4CON = S4CON & 0xfd;            //S2TI = 0;
        }

}

void UART2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8
{
        unsigned char k = 0;

        k = S2CON;
        k = k & 0x01;
        if(k == 1)
        {
                S2CON = S2CON & 0xfe;
                SendBuf2[0] = SendBuf2[1];
                SendBuf2[1] = SendBuf2[2];
                SendBuf2[2] = SendBuf2[3];
                SendBuf2[3] = SendBuf2[4];
                SendBuf2[4] = SendBuf2[5];
                SendBuf2[5] = S2BUF;

        }

}

void UART3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17
{
        unsigned char k = 0;

        k = S3CON;
        k = k & 0x01;
        if(k == 1)
        {
                S3CON = S3CON & 0xfe;
                SendBuf3[0] = SendBuf3[1];
                SendBuf3[1] = SendBuf3[2];
                SendBuf3[2] = SendBuf3[3];
                SendBuf3[3] = SendBuf3[4];
                SendBuf3[4] = SendBuf3[5];
                SendBuf3[5] = S3BUF;

        }

}

void UART4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18
{
        unsigned char k = 0;

        k = S4CON;
        k = k & 0x01;
        if(k == 1)
        {
                S4CON = S4CON & 0xfe;
                SendBuf4[0] = SendBuf4[1];
                SendBuf4[1] = SendBuf4[2];
                SendBuf4[2] = SendBuf4[3];
                SendBuf4[3] = SendBuf4[4];
                SendBuf4[4] = SendBuf4[5];
                SendBuf4[5] = S4BUF;

        }

}

void delayus(uint i)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g = 0;
        for(j=0;j<i;j++)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ms(uint i)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g = 0;
        for(j=0;j<i;j++)
        {
                for(g=0;g<829;g++)
                {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A(2020-12-20):
我运行了没反应,请问这代码准确吗?

网友B:
我是刚学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