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超声波模块HCSR04程序工作

楼主(2020-01-21):
最近在研究做一个关于超声波测距的小demo,亲测,好用(非常准)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GPIO_PIN_5)
        {
                if(HAL_GPIO_ReadPin(GPIOF,GPIO_PIN_5) == 1)
                {
      TIM1->CNT = 0;Count_Up = 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F,GPIO_PIN_5) == 0)
                {
      Count = TIM1->CNT;
                        Time = (Count_Up*65536+Count)*0.017;
                        printf("%d cm\n",Time);
                }
        }
}

网友A:
程序附件只是LCD1602显示。没有超声波程序。

网友B:
超声波程序应该就是贴出来的代码。

网友C(2020-11-16):
没有时钟设定中断设定定时器设定,光个读取端口函数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