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x16点阵俄罗斯方块程序 带详细注释

楼主(2020-01-21):
一年前做的小玩意了,硬件丢失了,程序还在,以前都是写在一个文件内,翻出来分成几个文件,程序注释写的很详细,希望对初入单片机的师兄有所帮助

//=========================================================================================================================================
//软件功能:俄罗斯方块
//硬件描述:最小系统+4x(8x8点阵)+ (1x(HC154)+3x(74HC14D)) + 1x(HC595)
//程序描述:74595.c中有串进并出程序
//          delay.c中有延迟函数
//          dispaly.c中有开始画面显示函数、点阵显示函数、数码管显示函数
//          random.c中有随机图案缓存函数
//          anjian.c中按键函数、图案触底函数、消行函数、旋转图案数据改变函数、显示清除函数
//          timinit.c中中断初始化函数
//功能概括描述:16x16点阵用于显示、5个按键有旋转按键、上、下、左、右按键、数码管用于显示得分
//              上按键用于开始游戏键、下按键用于图案加速下落键、左、右按键用于图案左右移动
//              有图案触底判断、图案左右碰壁判断、消行判断
//=========================================================================================================================================
#include "reg52.h"                                                 //52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随机函数rand()调用头文件
#include "74595.h"                   //74HC595使用所需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random.h"
#include "anjian.h"
#include "timini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S=P3^4;                                                                                                    //下键
//sbit BEEP=P2^7;                                                                                                    //蜂鸣器
uchar code DUANMA[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数码管显示0~9,0xff不显示;
uint code KAITOU[3][8]={{0x3c10,0x2820,0x3bfc,0x2480,0x2520,0x3bfc,0x2020,0x20a8},            //陈发两字;
                        {0x2124,0x2020,0x2060,0x2020,0x0000,0x0000,0x0210,0x0428},
                                                {0x0844,0x1080,0x3ffc,0x03f0,0x04a0,0x0840,0x10a0,0x2110}};
uint HUANCUN[16],CUN[16],XZA[4],KKK;                                                                                                    //显示数组HUANCUN[16],存储随机图案数组CUN[16]
uchar q,n,k,m=1,x=0,t=0,JILV=1,a=0,ZUOJIA=7,G=7,XUANZUAN=0,R=0;                                                               //ZUOJIA对应16*16的竖,左到右编号为0~15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
        KT();                                                                                  //开头显示启动游戏界面
        while(1)
        {
                a=rand()%6;                                                        //随机数0~5
                XIANSI();                                                                //点阵显示函数
                if(TR0==0){                                                        //判断定时器是否关着
                        SMG();                                                                //数码管显示函数
                        if(KEY==0){                                                //如果开始键按下
                          QC_HC();                                          //清除缓存显示函数
                          KKK=0;                                                  //分数清零
                          TR0=1;                                                  //启动定时器
                        }
                }
  }
}
//=========================================================================================================================================
//变量说明:t:用于计时,配合向下按键的判断,来决定图案的下落速度
//          CBN:图案下落速度变量
//          x,m,JILV:初始状态m=JILV=1,x=0(x是HUANCUN[]里的数据编号,从0开始)
//程序描述:先忽略按键部分,理顺开始按键(KEY)按下后的整个流程
//          判断定时时间CBN与t的值是否相等,到时间先判断图案还能不能下落,既触底(m=JILV),如果没触底清除当前图案,显示下落一行后的图案
//          初始状态是m=JILV=1,会先运行一次XH();和AJ_PD();
//          添加按键功能,首先调用按键函数ANJIAN();
//          如果按键有变化那么ZUOJIA和XUANZUAN都将发生改变,此时不管t为何值都要执行相应程序
//          根据ZUOJIA的改变来变动CUN[]的图案数据
//          如果CUN[]改变,要从新调用AJ_PD();求JILV的值
//          如果旋转按键状态XUANZUAN改变,变动CUN[]里的数据,判断此时的图案会不会与原来的“积木”重叠,如果重叠,CUN[]变回原来的数据,AJ_PD();重新调用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BN;                                                           //定义变量CBN用于控制图案下落的速度
        TH0=(65536-5000)/256;                                     //定时器初始化
        TL0=(65536-5000)%256;
        t++;                                                                             //计时(t)累加
        ANJIAN();                                                                                           //调用按键子程序
        if(KS==0){                                                           //判断向下按键(KS)有没有按
          if(t>30)t=0;                                                       //如果计时(t)大于30,t清零重新开始计时
          CBN=20;                                                                                           //减短图案下落的时间
        }else
           CBN=80;                                                                                   //图案平时下落速度
/*----------------------------------------------------------------------------------------------------------------------------------------*/
        if((t==CBN)||(ZUOJIA!=G)||(XUANZUAN!=R)){           //计时(t)到了所设定的时间“或”左右和旋转按键三键中的一个按了一下
          if(m==JILV){                                                                               //如果图案下落到预先扫描的指定行
            x=0;                                                                                           //各种变量初始化
                  m=1;
                  G=7;
                  R=0;
                  JILV=1;
                  ZUOJIA=7;
                  XUANZUAN=0;
                  XIAOHAN();                                                                               //调用消行子程序
                /*---------------------------------------------------------------------------------*/
                        if(HUANCUN[0]!=0x0000){                                                 //点阵顶部是否亮起,如果亮起表示该结束了
              QC_HC();                                                                          //清除缓存
              HUANCUN[2]=0x0ff0;                                             //结束显示笑脸图案
              HUANCUN[3]=0x1008;
                      HUANCUN[4]=0x2424;
                     HUANCUN[5]=0x2a54;
                     HUANCUN[6]=0x2004;
                     HUANCUN[7]=0x2004;
                     HUANCUN[8]=0x2004;
                     HUANCUN[9]=0x2004;
                      HUANCUN[10]=0x2244;
                     HUANCUN[11]=0x2184;
                    HUANCUN[12]=0x1008;
                     HUANCUN[13]=0x0ff0;
              TR0=0;                                                                                 //定时器关闭
                    return;                                                                                 //跳出中断
            }
                /*---------------------------------------------------------------------------------*/
                  XH();                                                                                           //图案对应数组
                  AJ_PD();                                                                                 //从上至下行扫描得到指定行变量(JILV)
          }else{                                                                                                 //如果图案还在下落
             m--;                                                                                           //变量(m)控制图案数组与缓存数组的数据运算
                   x=m-1;                                                                                   //缓存变量(x)返回上个图案值
                   for(n=0;n<m;n++){
                     HUANCUN[x]&=(~CUN[n]);                                         //上个图案清除
                     x--;
             }
                   x=m;                                                                                           //缓存变量(x)加一为下个图案显示做准备
             m++;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if(ZUOJIA!=G){                                                                      //如果左右键状态发生一次改变
                  for(n=0;n<16;n++){
                    if(ZUOJIA>G){                                                              //如果是右键发生的变动
                            CUN[n]>>=1;
                          }else
                                   CUN[n]<<=1;
                  }
                  AJ_PD();                                                                                //重新扫描求JILV
                  x--;
                  m--;
                  G=ZUOJIA;
          }
          if(XUANZUAN!=R){                                                                    //旋转键状态改变一次
            x--;
                  m--;
                  XH();                                                                                          //调用XH()子程序,为了显示旋转后的图案,注意:这时图案是在正中间,即ZUOJIA=7的位置
                  HPP();                                                                      //调用旋转子程序
                  for(n=0;n<m;n++){
                    if(CUN[n]!=0){
                      if((HUANCUN[x]&CUN[n])!=0){                            //如果旋转后的图案会和已存在图案重合
                              if(XUANZUAN==0)XUANZUAN=4;                    //4种旋转图案对应状态值改回未变图案前的状态
                          else XUANZUAN--;
                              for(n=0;n<4;n++){                                                //图案也要变回去
                          CUN[n]=XZA[n];
                        }
                              break;
                            }
                    }
                    x--;
            }
                  AJ_PD();                                                                      //调用扫描子程序,求新的JILV
            x=m-1;
                  R=XUANZUAN;                                                              //把旋转图案状态值赋值给变量R,只有旋转按钮再次按下,才会再进来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for(n=0;n<m;n++){
                  HUANCUN[x]|=CUN[n];                                          //把将要显示的图案对应的数组送入缓存数组
                  x--;
          }
          m++;
          t=0;                            //计时变量清零
        }
}
//=========================================================================================================================================

#include "anjian.h"
//=========================================================================================================================================
extern uchar XUANZUAN,ZUOJIA,JILV,m,n,x,k,G;
extern uint HUANCUN[16],CUN[16],XZA[4],KKK;
//=========================================================================================================================================
//程序描述:判断右键(YOU)按下否?
//          先把图案对应竖位置的状态变量ZUOJIA改变,再判断图案可不可以移动,如果不可以ZUOJIA改回来
//          m,x确实有点绕
//          左键同上
//          旋转按键按下,改变图案状态变量XUANZUAN,保存当前图案CUN[]到XZA[]
//=========================================================================================================================================
void ANJIAN()                                                                                                    //按键子程序
{
  static uchar i=1,s=1,j=1;                                                                                                    //定义三个静态变量i,s,j表示右,左,旋转按键的状态值
  if(YOU!=s){                                                                                                    //如果右键状态值发生改变
          if(s!=0){                                                                                                    //判断状态值是否为0,如果不是,说明右键按下了
            ZUOJIA++;                                                                                                    //图案未动,图案对应竖的状态值先加一
                        m--;                                                                                                    //x,m数组间交换变化所定义的变量
                  x=m-1;
                  for(n=0;n<m;n++){
                          if(CUN[n]!=0){                                                                                                    //如果CUN[n]为0,就不用浪费时间判断什么了
                            if(((HUANCUN[x]&((CUN[n]|(CUN[n]/2))-CUN[n]))!=0)||((CUN[n]&0x0001)!=0)){                                   //CUN[n]/2右移一位
                                    m++;                                                                                                    //CUN[n]|(CUN[n]/2)右移一位后和之前的数或,(CUN[n]|(CUN[n]/2))-CUN[n]或了的数再减去最开始的数,就是右移后的图案
                                    ZUOJIA--;                                                                                                    //HUANCUN[x]&((CUN[n]|(CUN[n]/2))-CUN[n])!=0上面的数再和显示数组里的数与,判断运算后的数是否为0
                                     s=YOU;                                                                                                    //上面的运算就是判断”图案向右移动是否会碰到已经存在的图案“
                                    return;                                                                                                    //(CUN[n]&0x0001)!=0这句判断图案有没有碰到右边的边界
                            }                                                                                                    //m++;ZUOJIA--;进入if说明图案不能变,那么前面改变的值都要改回来,s=YOU;既然程序要跳出来了,按键的状态值也要改变的,防止又进来了
                          }
                          x--;
                  }
            x=m;
            m++;
          }
          s=YOU;
        }
  if(ZUO!=i){                                                                                                    //左键类同右键
          if(i!=0){
            ZUOJIA--;
                  m--;
      x=m-1;
                  for(n=0;n<m;n++){
                          if(CUN[n]!=0){
                            if(((HUANCUN[x]&((CUN[n]|(CUN[n]<<1))-CUN[n]))!=0)||(CUN[n]>=0x8000)){
                                    m++;
                                    ZUOJIA++;
                                     i=ZUO;
                                    return;
                            }
                          }
                          x--;
                  }
            x=n;
            m++;
          }
          i=ZUO;
  }
        if(XZ!=j){                                                                                                    //旋转按键
          if(j!=0){
            XUANZUAN=(XUANZUAN+1)%4;                                                                                                    //如果旋转按键按下了,这里4种图案是按逆时针变化
                  for(n=0;n<4;n++){
                    XZA[n]=CUN[n];                                                                                                    //图案先保存在数组XZA[]中
                  }
          }
          j=XZ;
        }
}
//=========================================================================================================================================
//思维说明:在XH()程序中知道图案细分成15种,目的是要写一个程序让这15种图案下落后碰到下面的"积木"停下来(记下这一行的编号存在变量JILV里)
//程序描述:图案保存在数组CUN[]中,CUN[0]是图案的底部,CUN[1]是图案中部,CUN[2]是图案上部,CUN[3]可以不作考虑
//          16x16点阵有16行,以图案当前在点阵处在的位置开始与点阵已经存在“积木”做运算,判断再下落是否会重叠
//          首先,判断CUN[0]是否触底了,即,(HUANCUN[n]&CUN[0])!=0
//          其次,判断CUN[1]是否触底了,(CUN[1]|CUN[0])-CUN[0]这是取CUN[1]和CUN[0]在垂直方向上没有重合的部分
//          最后,判断CUN[2]是否触底了,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图案会发生
//          总结,一种图案出现改变也好,都要调用这个函数找出触底位置
//                当n>1后,运行一次for就判断一个图案分成3段的触底情况
//=========================================================================================================================================
void AJ_PD()                                                                                                    //从上至下行扫描得到指定行变量(JILV)子程序
{
        for(n=m-1;n<16;n++){                                                                                                    //扫描缓存数组
          if((HUANCUN[n]&CUN[0])!=0) break;                                                                                                    //如果图案底层触底,跳出扫描
            else
              if((n>0)&&((HUANCUN[n-1]&((CUN[1]|CUN[0])-CUN[0]))!=0)) break;  //否则,图案底层上面层触底,跳出扫描
                if((n>1)&&((HUANCUN[n-2]&((CUN[2]|CUN[1])-CUN[1]))!=0)) break;      //图案底层上面层的上面层触底,跳出扫描
  }
        JILV=n+1;                                                                                                    //记录JILV
}
//=========================================================================================================================================
//我看到一个教程里说不要在for(i=0;i<6;i++)里面改变变量(i)的值,但我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程序描述:从点阵的最下行向上开始判断
//=========================================================================================================================================
void XIAOHAN()
{                                                                                                    //消行子程序
        uint i;
        uchar u;
        i=KKK;
        for(n=16;n>0;n--){                                                                                 //扫描16行
                if(HUANCUN[n-1]==0xffff){                                                 //如果某行全亮
                  for(u=n;u>1;u--){
                    HUANCUN[u-1]=HUANCUN[u-2];                         //上面一行覆盖下面一行
                  }
                  HUANCUN[0]=0x0000;
                  n++;
                  KKK++;
                }                                                                                                    //最上面一行清零
        }                                                                                                    //16行全扫描后,结束子程序
        if(KKK==(i+2))KKK+=2;                                                                         //如果同时消除2行加4分
          else
            if(KKK==(i+3))KKK+=6;                                                         //如果同时消除3行加9分
              else
                if(KKK==(i+4))KKK+=12;                                 //如果同时消除4行加16分
                        else
                    if(KKK>(i+4))KKK+=20;                         //如果同时消除5行加25分
}
//=========================================================================================================================================
//思维说明:XH();中CUN[]只存改变后的图案,位置是在ZUOJIA=7,现在要写段程序根据ZUOJIA的值改变CUN[]的数据,即左右移动后的图案数据CUN[]
//程序描述:比如当ZUOJIA=6时,CUN[]前4位数据(图案只用到前4位)都左移1位
//          如果图案碰到了边界,重新调用XH();函数一次,CUN[]数据移动到能移动的最远位置
//=========================================================================================================================================
void HPP()                                                                                                    //旋转子程序一部分
{
        if(ZUOJIA<=7){                                                                                                    //如果图案在点阵的左半边
                for(k=0;k<(7-ZUOJIA);k++){                                                                //7-ZUOJIA表示图案需要移动的位数
                  for(n=0;n<4;n++){                                                                                    //图案左移一位
                                CUN[n]<<=1;
                          if(CUN[n]>=0x8000){                                                                          //在该图案左移的过程中,判断有没有碰到点阵左边的边界
                                  XH();                                                                                                  //调用XH()子程序,该图案在ZUOJIA=7的位置;
                            for(n=0;n<4;n++){                                                                          //该图案左移k+1个位,因为是k=0图案开始一位位左移,所以是k+1
                                    CUN[n]<<=k+1;
                            }
                                  ZUOJIA=6-k;                                                                                       //图案对应竖变量也要跟着变化,6-k即7-(k+1)
                                  G=6-k;                                                                                                 //图案的竖位置变了,左右按键的状态变量也要随之改变
                                  return;                                                                                                 //跳出子程序
                                }
                  }
                }
        }else{                                                                                                    //否则图案在点阵右半边
                 for(k=0;k<(ZUOJIA-7);k++){                                                                 //以下类同上面
                   for(n=0;n<4;n++){
                                 CUN[n]>>=1;
                           if((CUN[n]&0x0001)!=0){
                                   XH();
                             for(n=0;n<4;n++){
                                     CUN[n]>>=k+1;
                       }
                                   ZUOJIA=8+k;
                                   G=8+k;
                                   return;
                                 }
       }
                 }
         }
}
//=========================================================================================================================================
void QC_HC()                                                                           //缓存(显示)数组清零
{
        for(n=0;n<16;n++){
                HUANCUN[n]=0x0000;
        }
}
//=========================================================================================================================================

网友A: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