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l494的pwm控制器(勉强能用,估计还有很多缺点仅供参考)

楼主(2020-01-21):
9角做方波输出信号口(分别给与buck,boost电路中的开关管)开环控制,通过3角的滑动变阻器控制占空比,4角用于软启动。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见3楼

楼主:
示波器运行的图

y

楼主:
原理图文件

直接点tl494运行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运行的图

还不错,可以用来做电机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可以用来做电机控制吗?

没试过,我只用在dcdc变换上了,应该可以

网友B(2020-03-04):
引用 楼主:
没试过,我只用在dcdc变换上了,应该可以

tl494哪里找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494哪里找到的?

楼上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94哪里找到的?

就在Proteus元件库里面,老版本可能没有,我的好像是8.0的

网友D(2020-09-14):
楼主请问为什么升降压电路的波是三角波呢

网友E:
是不是英飞凌的芯片?

网友F(2021-11-23):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拷入TL494里面的程序吗?感谢🙏

楼主(2022-04-27):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拷入TL494里面的程序吗?感谢🙏

TL494里面不需要程序,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器件

网友G(2022-12-12):
你好,这个可以改成开关频率为10KHz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