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圈是啥原件啊?

楼主(2020-01-21):
RT,求问左边各个圆圈P1是什么原件啊?
多谢大佬~

网友A:
是个插座

网友B:
是电源插座,外部电源插入孔

网友C:
一种插座的原理图表示。

网友D:
连接件 插座

网友E:
插接件,一个输入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某宝搜索DC接口

网友H:
电源插孔

网友I:
圆口电源插座

网友J:
圆形的dc插座,有12V和5V两种

网友K:
应该是个接口

网友L:
电源插座

网友M:
铜芯BNC同轴电缆公连接头

网友N:
1楼图片。

网友O:
这图案的元件通常是BNC等同轴连接器的接口,看你图上的用途,应该是DC插座,实物图沙发发了就不重复了,相对正常的元件图形如图(来自于AD官方库),,如下图,分别为DC插座,BNC插座(同轴电缆连接器,比如闭路电视上用的)、SMB插座(天线接口、一些高频信号如时钟连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