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贪吃蛇 单片机源程序 带注释

楼主(2020-01-21):
一年前做的小玩意了,硬件丢失了,程序还在,以前都是写在一个文件内,翻出来分成几个文件,程序注释写的很详细,希望对初入单片机的师兄有所帮助

//=================================================================================================================================================================
//软件功能:贪吃蛇
//硬件描述:最小系统+4x(8x8点阵)+ (1x(HC154)+3x(74HC14D)) + 1x(HC595)
//程序描述:74595.c中有串进并出程序
//          delay.c中有延迟函数
//          dispaly.c中有点阵显示函数
//          anjian.c中有按键函数
//          related.c中有初始化参数函数、游戏结束图案函数、点阵显示清除函数、糖果随机函数、蛇显示变化函数
//功能概括描述:16x16点阵用于显示、5个按键有旋转按键、上、下、左、右按键
//              上、下、左、右按键用于控制蛇上下左右移动
//              有转折点判断(理论上蛇可以打15折)、蛇碰壁判断、蛇速度改变判断
//=================================================================================================================================================================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部分运算符所需头文件
#include "74595.h"                                                                                               //74595程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anjian.h"
#include "relat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Beep=P2^7;                                                                                                    //蜂鸣器
uint HUANCUN[16],STX,SWX,GCUNY;                       //缓存显示数组,蛇头横坐标,蛇尾横坐标,转折点存储数组,果子位置存储
uchar SSS,t,STY,SWY,GUO,CBN,GCUNX,Q,cus;                         //蛇方向变量,定时器计时变量,蛇头纵坐标,蛇尾纵坐标,转折点反向存储数组,糖果,计时变量,随机数,蛇方向前一个状态变量
uchar idata ZZS[16];
uint idata ZZD[16];
//=================================================================================================================================================================
void Init()                                                                                   //初始化
{
        TMOD=0x01;                                                                                                   //工作方式1
        EA=1;                                                                                                    //CPU中断开启
        ET0=1;                                                                                                    //定时器T0中断开启
        TH0=(65536-5000)/256;                                                                 //定时5ms
        TL0=(65536-5000)%256;
        TR0=0;                                                                                                    //定时器关闭状态
        KS=1;                                                                                                    //开始键置高电平
//        Beep=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Q=rand()%256;                                                 //随机代码放在while(1)函数中不停运转
                if(TR0==0){                                                   //如果定时器在关闭状态
                        J_S();                                                           //清除缓存
                        K_S();                                                           //各种数据初始化
                }else{
                   if(GUO!=1){                                         //如果没有糖果
                     SUI_JI();                                         //调用随机子程序
                           t--;                                                           //蛇的速度加快
                           CBN=t;                                                   //CBN用于保存改变后的t
                   }
                 }
                XIANSI();                                                           //循环显示函数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AN_J();                                       //调用按键子程序
        if((--CBN==0)||(cus!=SSS)){
          CBN=t;                                                                               //CBN随t的变化而变化
          SE_BH();                                                                             //调用蛇变子程序
        }
}
//=================================================================================================================================================================

#include "related.h"
//=================================================================================================================================================================
extern uchar SSS,t,STY,SWY,GUO,GCUNX,Q;
extern uint HUANCUN[16],STX,SWX,GCUNY;
extern uchar idata ZZS[16];
extern uint idata ZZD[16];
//=================================================================================================================================================================
//功能描述:开始键按下后,初始化各种参数
//=================================================================================================================================================================
void K_S()
{
        uchar i;
        if(KS==0){                                                                  //如果开始键按下
          QC_HC();
          SSS=2;                                                                    //蛇方向向右
          t=50;                                                                      //蛇初始速度
          SWY=7;                                                                    //蛇尾初始纵坐标
          STY=7;                                                                    //蛇头初始纵坐标
          STX=0x0040;                                                          //蛇头初始横坐标
          SWX=0x0100;                                                          //蛇尾初始横坐标
          HUANCUN[7]=0x01c0;                                //初始化蛇全身
          ZZS[0]=SSS;                                                          //存储蛇的方向
          for(i=0;i<16;i++){
            ZZD[i]=0xffff;
          }
          GUO=0;                                                                    //无糖果
          TR0=1;                                                                    //定时器开启
        }
}
//=================================================================================================================================================================
//功能描述:游戏结束后显示预设图案
//=================================================================================================================================================================
void J_S()                                                                                      //结束子程序
{
        QC_HC();
  HUANCUN[2]=0x0ff0;                                                                                  //显示笑脸
        HUANCUN[3]=0x1008;
         HUANCUN[4]=0x2424;
  HUANCUN[5]=0x2a54;
        HUANCUN[6]=0x2004;
        HUANCUN[7]=0x2004;
        HUANCUN[8]=0x2004;
        HUANCUN[9]=0x2004;
  HUANCUN[10]=0x2244;
        HUANCUN[11]=0x2184;
        HUANCUN[12]=0x1008;
  HUANCUN[13]=0x0ff0;
}
//=================================================================================================================================================================
//功能描述:16x16点阵显示清除
//=================================================================================================================================================================
void QC_HC()                                                                                                  //清除缓存子程序
{
        uchar i;
        for(i=0;i<16;i++){                                                                  //缓存清零
          HUANCUN[i]=0;
        }
}
//=================================================================================================================================================================
//功能说明:”糖果“随机函数
//程序说明:Q取0~255之间的数,对应16x16点阵上的256个点
//          Q/16取16x16点阵的哪一行,0x0001<<(Q%16)取16x16点阵的哪一列
//          Q随机出一个数后,有可能点阵上的点是亮着的,要重新随机,直到随机到没亮着的点
//          然后改变对应缓存显示数组HUANCUN[]里的数据
//          16x16点阵是以左上角为原点的一个坐标(不过y轴不是负的),记录下对应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          改变“糖果”的状态变量GUO=1,就是说当前有“糖果”在
//=================================================================================================================================================================
void SUI_JI()
{
        while(HUANCUN[Q/16]&(0x0001<<(Q%16)))        //判断随机数对应的点阵上的点是否是灭的状态
        {
                Q=rand()%256;                                                                                           //如果是亮的,那么再随机一次,直到随机到灭的点
        }
        HUANCUN[Q/16]|=(0x0001<<(Q%16));                         //让这个点亮起来
        GCUNX=Q/16;                                                                                                    //记录该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GCUNY=(0x0001<<(Q%16));
        GUO=1;                                                                                                    //记录糖果状态
}
//=================================================================================================================================================================
//功能说明:当蛇尾处在转折点处时,这个转折点数据没用了,判断蛇还有没有转折点,如果有,覆盖掉这个转折点
//          根据改变后的转折点,确定蛇尾的坐标
//=================================================================================================================================================================
void ZZ_X()
{
        uchar i;
        if(ZZS[1]!=0){                                                                          //如果有第二个转折点
          for(i=0;i<15;i++){                                                        //把第一个转折点覆盖
                  ZZD[i]=ZZD[i+1];
                  ZZS[i]=ZZS[i+1];
          }
        }
        switch(ZZS[0])                                                                                                  //判断改变后蛇的方向,而后改变蛇尾坐标
        {
                case 1:
                        SWY--;
                  break;
          case 2:
                        SWX>>=1;
                  break;
                case 3:
                        SWY++;
                  break;
                case 4:
                        SWX<<=1;
                  break;
        }
}
//=================================================================================================================================================================
//思维说明:蛇移动是不是要判断前面有没有障碍物?这个障碍物有可能是蛇的身体,也有可能是糖果。还有,蛇会不会碰壁呢?
//程序说明:根据蛇的方向(SSS)来分成4种情况,
//          蛇头就是一个点,这个点被记录下横(STY)和纵坐标(STX),再加上记录下的方向(SSS),可以确定蛇头的下一个位置
//          当SSS=1时,蛇向上移动,把蛇头横坐标(STX)和缓存显示数组HUANCUN[STY-1]相与,确定该位置是否被点亮,为什么是STY-1呢?点阵第一行对应HUANCUN[0]
//          当该位置没被点亮时,表示蛇可以移动上去了,把蛇头的坐标改变
//          否则,把该位置的坐标和糖果的坐标比较,如果是糖果位置,蛇头一样可变。其他情况游戏结束,关定时器TR0
//          其他3种情况分析同上
//          蛇尾也不能忘了,一条蛇只标蛇头可不行
//          如果蛇吃了糖果,那么蛇头长了一点,蛇尾不用变,蛇头坐标变后跳出函数就行了
//          否则,就要让蛇尾灭掉HUANCUN[SWY]&=(~SWX);
//          再则,一条蛇可会转弯的哦,那么必须要有转折点,不止一个,要判断,如果需要的话,要做改变
//=================================================================================================================================================================
void SE_BH()                                                                                                   //蛇变子程序
{
        switch(SSS)
  {
                case 1:
                        if(STY>0){                                         //大于0是要判断的,因为下面HUANCUN[STY-1]
                    if((HUANCUN[STY-1]&STX)==0)                                                     //判断下一个蛇坐标是否是灭的
                STY--;                                                                                                    //蛇头坐标改变
                else{
                               if(((STY-1)==GCUNX)&&(STX==GCUNY)){                       //否则,判断该点是否是糖果点
                    STY--;                                                                                           //蛇头坐标改变
                                GUO=0;                                                                                           //糖果变量清零
                                           }else
                                       TR0=0;                                                                                    //定时器关闭
                                           return;                                                                                             //跳出
                      }
                        }else{
                                 TR0=0;
                                 return;
                         }
      break;
                case 2:
                  if((HUANCUN[STY]&(STX>>1))==0)
              STX>>=1;
              else{
                       if((STY==GCUNX)&&((STX>>1)==GCUNY)){
                  STX>>=1;                                                                               //蛇头横坐标右移一位
                        GUO=0;
                      }else
                         TR0=0;
                      return;
                                }
                        break;
    case 3:
                  if((HUANCUN[STY+1]&STX)==0)
              STY++;                                                                                           //蛇头纵坐标减一位
              else{
                if(((STY+1)==GCUNX)&&(STX==GCUNY)){
                  STY++;
                        GUO=0;
                             }else
                                TR0=0;
                      return;
                                }
                  break;
    case 4:
                  if((HUANCUN[STY]&(STX<<1))==0)
              STX<<=1;
              else{
                if((STY==GCUNX)&&((STX<<1)==GCUNY)){
                  STX<<=1;
                        GUO=0;
                      }else
                         TR0=0;
                      return;
                    }
                        break;
  }
        if((STX!=0)&&(STY>=0)&&(STY<16)){                                        //如果蛇头没超出边界
          HUANCUN[STY]|=STX;                                                    //让蛇头亮起
          HUANCUN[SWY]&=(~SWX);                                      //让蛇尾灭掉
          switch(ZZS[0])
          {
                        case 1:
                                if(SWY!=ZZD[0])
                                        SWY--;
                            else ZZ_X();
                                break;
                        case 2:
                                if(SWX!=ZZD[0])
                                        SWX>>=1;
                            else ZZ_X();
                                break;
                        case 3:
                                if(SWY!=ZZD[0])
                                        SWY++;
                                         else ZZ_X();
                                break;
                        case 4:
                                if(SWX!=ZZD[0])
                                        SWX<<=1;
                            else ZZ_X();
                                break;
          }
        }else{
                 TR0=0;
//                 return;
   }
}
//=================================================================================================================================================================

#include "anjian.h"

extern uchar cus,STY,SSS;
extern uint STX;
extern uchar idata ZZS[16];
extern uint idata ZZD[16];
//=================================================================================================================================================================
//思维说明:4个按键控制蛇的方向,当蛇往一个方向移动的时候,控制蛇在这一线上的移动方向的两个按键会失效,只有两个键有用
//程序说明:SSS表示蛇方向的一个变量,有4个方向,取值范围是1~4
//          当蛇的方向改变是,存储转折点的横或纵坐标放在数组ZZD[],存储转折点的方向存在ZZS[]
//          蛇尾是跟着存储起来的转折点转向的,一个点的坐标用横坐标和纵坐标两个坐标表示的,这里为了节省存储空间,
//          当蛇在横向上移动的时候,可以只存横坐标,为什么存横坐标?因为这个时候纵坐标不变
//          当蛇在纵向上移动的时候,可以只存纵坐标
//=================================================================================================================================================================
void AN_J()                                                                                    //按键子程序
{
        static uchar a=1,b=1,c=1,d=1;                                  //定义4个方向键的状态变量
        uchar i;
        cus=SSS;                                                                                    //保存蛇的方向
        if(SHANG!=a){                                                                          //比较按键当前状态和前一个状态是否一致
          if(a==1){                                                                                  //前一个状态是否是高电平
            if((SSS!=1)&&(SSS!=3)){                                          //蛇的状态是左右的时候,才生效
                   SSS=1;
                  }
          }
          a=SHANG;                                                                                  //锁住,直到下一次按键按下才会再进来
        }
        if(YOU!=b){
          if(b==1){
            if((SSS!=2)&&(SSS!=4)){
                    SSS=2;
                  }
          }
          b=YOU;
        }
        if(XIA!=c){
          if(c==1){
            if((SSS!=1)&&(SSS!=3)){
                    SSS=3;
                  }
          }
          c=XIA;
        }
        if(ZUO!=d){
          if(d==1){
            if((SSS!=2)&&(SSS!=4)){
                    SSS=4;
                  }
          }
          d=ZUO;
        }
        if(cus!=SSS){                                                                            //如果蛇的方向改变了
          for(i=0;i<16;i++){                                                        //从第一个转折点开始判断
            if(ZZD[i]==0xffff){                              //如果转折点是0xffff,说明后面没有转折点了
                          ZZS[i+1]=SSS;                                                          //把当前蛇的方向存储起来
                          if((cus==1)||(cus==3)){                        //如果蛇前一个方向是上下
                            ZZD[i]=STY;                                                          //把转折点的纵坐标存储起来
                          }else ZZD[i]=STX;                                                //否则,存横坐标
                          break;                                                                            //跳出
                  }
          }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2021-06-14):
原理图有吗?

网友B:
请问博主有那个原理图吗?

网友C(2021-11-17):
请问楼主有原理图吗

楼主(2022-01-18):
呵,现在看来当是做的太水了,找了下工程还在

楼主:
找了下,还在,上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现在看来当是做的太水了,找了下工程还在

哎呀,想起来了,这图不对,当是8255没弄成,后面弄了个洞洞板焊了两个74LS595替换这部分电路了

网友D:
rand()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and()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Rand()rand函数没有参数,rand函数返回一个大于等于0小于1的随机数。

网友F(2023-12-29):
有没有原理图啊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