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如何连续输入?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1-22):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数码管连在P0口
#define key P3                          //定义矩阵键盘连在P3口
#define LCD1602_D P0              //lcd I/O口连在P0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3^4;                              //定义lcd端口
sbit RW=P3^6;
sbit RS=P3^5;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函数声明
void WriteDat(uchar dat);
void Lcdxs(uchar x,uchar y,uchar dat);
uchar code lcd[]={0x2f,0x2a,0x2d,0x2b,0x3d,0x39,0x36,0x33,0x30,0x38,0x35,0x32,0x2e,0x37,0x34,0x31};    //   123+456-789*#0/=
                          //   /        *         -          +           =        9        6          3           0        8         5         2           .        7         4         1
uchar a,c;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
void keydownup()        //矩阵按键扫描程序
{
char b=0;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1000);                 //延时消抖
  if(key!=0x0f)
  {
   key=0x0f;                           //检测列  使高四位为低,低四位为高,判断低四位是否有低电平出现(有则key!=0x0f)
   switch(key)
   {
    case 0x07:a=0;break;
        case 0x0b:a=1;break;
        case 0x0d:a=2;break;
        case 0x0e:a=3;break;
   }
   key=0xf0;                          //检测行  使高四位为高,低四位为低,判断高四位是否有低电平出现(有则key!=0xf0)
   switch(key)
   {
    case 0x70:a=a;   break;
        case 0xb0:a=a+4; break;
        case 0xd0:a=a+8; break;
        case 0xe0:a=a+12;break;
   }
   while((b<50)&&key!=0xf0)           //判断按键按下后是否松开  超时或者按键松开则跳出循环
   {
    delay(1000);
        b++;
   }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E=0;                                 //允许使能
RS=0;                                 //指令
RW=0;                                 //写入
LCD1602_D=com;
delay(1);
E=1;                                   //写入时序
delay(1);
E=0;
}
void WriteDat(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E=0;                                 //允许使能
RS=1;                                 //数据
RW=0;                                 //写入
LCD1602_D=dat;
delay(1);
E=1;                                   //写入时序
delay(1);
E=0;
}
void Lcdxs(uchar x,uchar y,uchar dat)          //显示一个字符的函数
{
uchar t;
if(y==1)
   t=0x80+x;
else
   t=0xc0+x;
LcdWriteCom(t);
WriteDat(dat);
}
void main()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开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delay(100);
while(1)
{
  keydownup();                //矩阵按键扫描程序
  Lcdxs(0,1,lcd[a]);    //显示按键按下后数组中对应的值

}
}
怎么改,让他连续输入

网友A:
lcdxs(0,1,lcd[a])

设置一个变量K,按键每按一下K+1

lcdxs(0,k,lcd[a])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参考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data P1

sbit LCDRS   = P3^3;
sbit LCDRW   = P3^4;
sbit LCDEN   = P3^5;
sbit beep    = P3^7;
sbit zhongduan   = P3^2;
sbit kaifang =  P0^6;
sbit cifang  = P0^7;
sbit qingling=P0^5;
sbit kaiguan=P0^4;

uchar keyscan1(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count(void);
void anjianshibie();
void write_com(uchar i);
void write_data(uchar i);
void write_string(uchar *s);
void write_num(long n);
void lcdwrite_float(float n);
void lcd_init(void);
void xinxing();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code table[]=
{
        1,2,3,0x2b-0x30,                         // 1,   2,   3,    +
        4,5,6,0x2d-0x30,                         // 4,   5,   6,    -
        7,8,9,0x2a-0x30,                         // 7,   8,   9,    x
        0,0x3d-0x30,0x2e-0x30,0x2f-0x30          // 0,   =,   清零, /
};
uchar code table1[]={0x03,0x07,0x0f,0x1f,0x1f,0x1f,0x1f,0x1f,
        0x18,0x1E,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07,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
        0x01,0x18,0x1c,0x1e,0x1e,0x1e,0x1e,0x1e,
        0x0f,0x07,0x03,0x01,0x00,0x00,0x00,0x00,
...
        0x1c,0x18,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num='N',flag=0,flag1=0,flag2=0,fuhao=0,temp=0,shu[18]={0},beepflag=1,y=0,j;
float a=0,b=0,c=0,d,point=0;

void main()
{
        xinxing();
        delayms(100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0;         //电平触发(边沿触发IT0=1;)
        while(1)
        {
                keyscan();
                anjianshibie();
        }
}

/*按键检测*/
uchar keyscan1(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2=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2&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P2&0x0f)!=0x0f)
                {
                        if(beepflag==1)  //若开声音则每一次按键均鸣叫
                        {
                                beep=0;
                                delayms(50);
                                beep=1;
                        }
                        cord_h=P2&0x0f;  //读入列线值
                        P2=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2&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P2&0xf0)!=0xf0); //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  //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void keyscan()
{
        switch(keyscan1())
        {
        case 0xEE:num=0;break;
        case 0xDE:num=1;break;
        case 0xBE:num=2;break;
        case 0x7E:num=3;break;
        case 0xED:num=4;break;
        case 0xDD:num=5;break;
        case 0xBD:num=6;break;
        case 0x7D:num=7;break;
        case 0xEB:num=8;break;
        case 0xDB:num=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7B:num=11;break;
        case 0xE7:num=12;break;
        case 0xD7:num=13;break;
        case 0xB7: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
}
/*按键识别函数*/
void anjianshibie()
{
        if(num==0||num==1||num==2||num==4||num==5||num==6||num==8||num==9||num==10||num==12||num==14)
        {
                if(temp>=2)
                {
                        write_com(0x01);
                        write_string("math error");
                }
                else
                {
                        if(flag==0)
                        {
                                if(num==14)
                                {flag2=1;}
                                if(num!=14&&flag2==0)
                                {a=a*10+table[num];}
                                if(num!=14&&flag2==1)
                                {
                                        y++;
                                        point=table[num]*pow(0.1,y);
                                        a=a+point;
                                }
                                write_data(0x30+table[num]);
                                delayms(5);
                        }
                        if(flag==1)
                        {
                                if(num==14)
                                {flag2=1;}
                                if(num!=14&&flag2==0)
                                {b=b*10+table[num];}
                                if(num!=14&&flag2==1)
                                {
                                        y++;
                                        point=table[num]*pow(0.1,y);
                                        b=b+point;
                                }
                                write_data(0x30+table[num]);
                                delayms(5);
                        }
                }
                num='N';           //一定要加这个,否则会出现满屏的按键对应的数
        }
        if(num==3||num==7||num==11||num==15)
        {
                flag=1;
                flag2=0;
                y=0;
                temp++;//判断运算符号按下的个数
                switch(num)
                {
                case 3:fuhao=1;break;                 //加
                case 7:fuhao=2;break;                 // 减
                case 11:fuhao=3;break;             // 乘
                case 15:fuhao=4;break;                 // 除
                }
                write_data(0x30+table[num]);
                num='N';
        }
        if(num==13)           //13等号,14清零
        {
                temp=0;     //temp清零
                flag=0;
                flag2=0;
                if(flag1==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0x30+table[num]);
                delayms(5);
                count();           //计算c的值
                /*     if(c==0)
                        {
                                write_com(0x80+0x41);//如果c为零,直接在等号后边显示出来
                                write_data(0x30);
                        }
                if(c>0)
                        {
                                d=c;
                        }
                if(c<0)
                        {
                                d=0-c;
                                write_data(0x2d);        //把小数点显示出来
                        }  */
                lcdwrite_float(c);
                flag1++;
                num='N';
        }
        if(kaifang==0)
        {
                delayms(10);
                if(kaifang==0)                //去抖
                {
                        if(beepflag==1)  //若开声音则每一次按键均鸣叫
                        {
                                beep=0;
                                delayms(50);
                                beep=1;
                        }
                        temp++;
                        flag=1;
                        flag2=0;
                        y=0;
                        write_data(0xe8);
                        fuhao=5;
                }
                while(!kaifang);        //按键释放
        }
        if(cifang==0)
        {
                delayms(10);                          // 去抖
                if(cifang==0)
                {
                        if(beepflag==1)  //若开声音则每一次按键均鸣叫
                        {
                                beep=0;
                                delayms(50);
                                beep=1;
                        }
                        temp++;
                        flag=1;
                        flag2=0;
                        y=0;
                        write_data(0x5e);
                        fuhao=6;
                }
                while(!cifang);        // 按键释放
        }
        if(qingling==0)
        {
                delayms(10);                          // 去抖
                if(qingling==0)
                {
                        if(beepflag==1)  //若开声音则每一次按键均鸣叫
                        {
                                beep=0;
                                delayms(50);
                                beep=1;
                        }
                        write_com(0x01);
                        a=0;
                        b=0;
                        c=0;
                        point=0;
                        flag=0;
                        flag1=0;
                        flag2=0;
                        temp=0;
                        fuhao=0;
                        j=0;
                        num='N';
                }
                while(!qingling);        // 按键释放
        }
        /*if(kaiguan==0)
{
delayms(10);                          // 去抖
if(kaiguan==0)
{
        beepflag=~beepflag;
}
while(!cifang);        // 按键释放
}*/
}

/*计算函数*/
void count()
{
        if(fuhao==1)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加法运算
        {
                c=a+b;
                a=c;
                b=0;
        }
        if(fuhao==2)                           //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减法运算
        {
                c=a-b;
                a=c;
                b=0;
        }
        if(fuhao==3)   //如果符号键是*执行乘法运算
        {
                c=a*b;
                a=c;
                b=0;
        }
        if(fuhao==4)      //如果符号键是/ 执行除法运算
        {
                if(b==0)
                {
                        write_com(0x01);
                        write_string("math error");                   //被除数不能为零,否则输出math error
                }
                else
                {
                        c=a/b;
                        a=c;
                        b=0;
                }         //这么设置就可连续运算
        }
        if(fuhao==5)
        {
                if(b<0)
                {
                        write_com(0x01);
                        write_string("math error");
                }
                else
                {
                        c=sqrt(b);

                }
        }
        if(fuhao==6)
        {
                float x=a;
                c=a;
                for(;b>1;b--)
                {
                        c=x*a;
                        x=c;
                }
        }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i)
{
        LCDEN=0;
        LCDRS=0;
        lcddata=i;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i)
{
        LCDEN=0;
        LCDRS=1;
        lcddata=i;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写字符串*/
void write_string(uchar *s)
{
        while(*s)
        {
                write_data(*s);
                s++;
                delayms(5);
        }
}
/*******初始化液晶*******/
void lcd_init(voi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write_com(0x38);//设置成1602显示
        delayms(5);
        write_com(0x38);//设置成1602显示
        delayms(5);
        write_com(0x38);//设置成1602显示
        delayms(5);
        // write_com(0x0f); //开显示 0x0e-->显示开,光标开
        write_com(0x0c);//显示开
        write_com(0x06); //设置光标移动方向增量方式,并指定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
}
/*开机界面*/
void xinxing()
{
        uchar mingzi[]="by 51Hei"        ;
        uchar num1;                                                        //循环变量
        lcd_init();                                                         //初始化
        write_com(0x40);
        for(num1=0;num1<64;num1++)
        {
                write_data(table1[num1]);
        }

        write_com(0x85);
        for(num1=0;num1<4;num1++)
        {
                write_data(num1);
        }
        write_com(0xc5);
        for(num1=4;num1<8;num1++)
        {
                write_data(num1);
        }
        write_com(0x80+0x4a);
        for(num1=0;num1<6;num1++)
        {
                write_data(mingzi[num1]);
        }

}
void waibu(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if(zhongduan==0)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
        {
                delayms(10);        //延时,去抖动,一般为10ms
                if(zhongduan==0)                //如果去抖动之后还是低电平,说明按下了
                {
                        if(beepflag==1)  //若开声音则每一次按键均鸣叫
                        {
                                beep=0;
                                delayms(50);
                                beep=1;
                        }
                        beepflag=~beepflag;     //进入中断程序执行程序
                }
                while(!zhongduan);          //等待释放,如果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
/******显示7位小数*********/
void lcdwrite_float(float n)
{
        uchar i=0;
        long nxtemp;
        if(n==0)
        {
                write_data('0');
                return;
        }
        if(n<0)
        {
                write_data('-');
                n=0-n;
        }
        nxtemp=n;
        n=n;//+0.000002;
        write_num(nxtemp);
        if((n-nxtemp)>0)
        {
                write_data('.');
                nxtemp=(n-nxtemp)*10000000;
                //        n=n-1;
                //        nxtemp=n;
                //        if(nxtemp%10!=0)
                write_data(nxtemp/1000000+0x30);//显示第7位小数
                //        if((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0)||(nxtemp%1000000/100000!=0))
                write_data(nxtemp%1000000/100000+0x30);//显示第6位小数
                //        if((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0))
                write_data(nxtemp%1000000%100000/10000+0x30);//显示第5位小数
                //        if((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0))
                write_data(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0x30);//显示第4位小数
                //        if((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
                write_data(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x30);//显示第3位小数
                //        if((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
                write_data(nxtemp%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显示第2位小数
                write_data(nxtemp%10+0x30);//显示第1位小数        */

        }
        else
        return;
}
/*显示多位数*/
void write_num(long n)
{
        //        uchar length=0,j=0,a[8]={0,0,0,0,0,0,0,0};
        long nx;
        /*        if(n==0)
        {
                write_data('0');
                return;
        }
        if(n<0)
        {
                write_data('-');
                n=0-n;
        } */
        //        nx=n;
        //        for(j=0;j<8;j++)
        //        {
        //                if(nx>=1)
        //                        length++;
        //                nx/=10;
        //        }
        nx=n;
        if(nx==0)
        {
                write_data('0');
        }
        else
        {
                while(nx>0)
                {
                        shu[j]=nx%10;                        //把n的每一位放进数组
                        nx=nx/10;
                        j++;
                }
                for(;j>0;j--)
                {                                                                 //显示整数n的每一位
                        write_data(shu[j-1]+0x30);
                        delayms(5);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xs(0,1,lcd[a])

设置一个变量K,按键每按一下K+1

lcdxs(0,1,lcd[a])
if语句判读是否按下
按下k+1,没按下k不变
a=k+1;
lcdxs(0,k,lcd[a])

网友C:
1602的三线接在了P3口,高低端都占了些,而P3又定义成矩阵键盘并且还以高低口有无信号做为标志,这样肯定不好玩。建议将1602的三线换到P1或P2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参考

请问一下硬件是如何连接的,比如P0、P1口要连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