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LED灯发生闪烁,这个单片机程序是哪里错了?

楼主(2020-01-22):
#include<reg51.h>

sbit led=P2^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 u8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0);
                led=1;
                delay(5000)        ;
                }
}

网友A:
u8是8位数据类型,最大255,delay(5000);代入的参数溢出后实际只有154,达不到预想的延时时间。

网友B:
注意 u8 i 最大256,你不可能让它等于5000,u8改为u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是8位数据类型,最大255,delay(5000);代入的参数溢出后实际只有154,达不到预想的延时时间。

谢谢

网友C:
这样达不到预想的延时时间。u8是8位数据类型;代入的参数溢出后实际只有154,

网友D:
建议你把C语言好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是8位数据类型,最大255,delay(5000);代入的参数溢出后实际只有154,达不到预想的延时时间。

那应该设多少数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应该设多少数值?

60000约0.5秒

网友F: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在这行后面再加一行: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然后把delay()里的 u8 i 改成 u16 i

网友G:
uchar的范围是0~255,uint的范围是0~65535,你的延时数值超了.

网友H:
u8不太够吧

网友I:
我记得delay函数大部分用的是u8,你的5000超过了。

网友J:
u8的范围只是0~255, delay函数用5000超过了u8的范围;
u8改为u16;

网友K:
u8没有意义 直接unsigned char 之后延时取反就好

网友K:
u8没有意义 直接unsigned char 之后利用for语句延时取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u8没有意义 直接unsigned char 之后利用for语句延时取反就好

怎么用for语句延时

网友M:
改为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后面改为delay(50000)

网友N:
把typedef unsigned char u8中的unsigned char改成unsigned int就行了

网友O:
直接把 char  改成 int

网友P:
延时数值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