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3320 用 51单片机 进行编程

楼主(2020-01-22):
//读写模式选择,开启定义
//#define HARD_PARA_PORT
#define SOFT_PARA_PORT        //        软件模拟并行读写
//#define SOFT_SPI_PORT                //        软件模拟SPI读写

这一段程序中,只需要用到SOFT ,那么其他的我可以屏蔽掉吧,然后接线方面我也只是接SOFT定义的

//软件模拟并行方式读写
#ifdef SOFT_PARA_PORT

                #define DELAY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sbit        LD_WR = P3^6;
                sbit        LD_RD        = P3^7;
                sbit        LD_CS        = P2^1;
                sbit        LD_A0        = P2^0;

是这样吗,可以后期下载到单片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网友A:
如果程序至此为止,那么单片机的反映也是。

网友B(2020-04-23):
兄弟你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