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运放+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0-01-23):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照着电路板画的。

楼主:
电阻、电容数值忽略。

网友A:
做钳位二极管用。一个PN结的结电压。

网友B:
原理图画错了吧,三极管始终不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画错了吧,三极管始终不工作呀

是的,画错了。抱歉了

楼主:
这个图画错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