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电脑启动不了了,拆!拆!拆!

楼主(2020-01-23):
今天电脑启动不了,一直显示硬盘错误(Disk错误、无系统引导、、)
卸下2个副硬盘(2个500G),按电源启动,OK,居然启动了、、关机,独个装上副盘,故障又来、、
最后发现居然是主硬盘接口问题、、上照片、、
奇怪,套在SATA线接头里的部分,怎么会有锈斑、、?电源口、数据口都有锈斑!!
其他硬盘用了10几年,接口都没这状态、、、
接了3个硬盘的电脑,不可能这么巧,就它2根线都带水受潮?
这个固态硬盘才用几个月、、估计这硬盘的生产工艺、接口的表面镀层有问题。。。
用1字批将锈斑挑了几下,感觉有凹塌坑,不敢硬来,稍微清洁一下回装、开机,一切正常!
以后找个其他硬盘的SATA接口把这接口换掉、就先这么用着吧。。
这么莫名其妙的歇菜,哪天保存的资料就去取经了,细想有点后怕!
后悔、、买硬盘还是得买大公司、名牌产品啊!!

既然拆机了、、顺带拆下硬盘、、看看里面结构、、上图。。
铭宣120G固态硬盘(Maxsun120GB A6)内部全貌、、这么小的1片、、
背面
正面、、就这么3片IC、、感叹科技的进步!
SM2256K:查不到资料
J1116DJBG-DJ-F:1G bits DDR3 SDRAM
29F01T080CMFP:查不到对应资料,应该是Supply Flash Memory,旁边还有1扩展空位、

想想以前的大硬盘,坏了的时候,还能拆盘片“捡”数据,如果这芯片烧了、、不敢继续想了、、

网友A:
还留一个500g的位置,自己含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留一个500g的位置,自己含上去吧!

没这个能耐啊!这个要专用设备才能焊接,外围还得加控制的。。

网友B(2021-07-30):
请问楼主这个SATA接口是怎样换掉的?
是用风枪,烙铁?

楼主(2023-06-2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SATA接口是怎样换掉的?
是用风枪,烙铁?

拆芯片,难!脚多、还在底下、、
拆其它元件、难!太小了、、能拆下也烧坏、焊坏,只能换!

拆SATA接口,这个容易!普通焊锡手艺就能搞定!要先接地,防止静电把芯片信息给清了、、(我是用湿布包住、橡皮筋束住,引线接地。既降温、又导静电)

网友C:
现在的产品都偷工减料,本该镀金的镀铜,镀锌、镀锡。连水晶头都会长锈!

网友D(2023-10-18):
慧荣的主控,我也有一个500g的,这种主控最大特色就是左上角有个读碟指示灯,可以观察

硬盘是否工作读写,有读碟指示灯在硬盘主板还真不多见,用了还可以,接口上涂一些硅脂

防氧化就行

网友E:
铭瑄不是有个丐帮帮主的称号嘛。他家的显卡和主板还是可以的,像固态这种估计就差的多了。

网友F(2023-11-20):
这样的东东,就现在的电脑配件,真不敢恭维了,连电源好多都是铜包钢,价格还老高,何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产品都偷工减料,本该镀金的镀铜,镀锌、镀锡。连水晶头都会长锈!

现在人都要便宜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水晶头好像1元一个还是5元一个了,现在多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