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right'咋回事啊

楼主(2020-01-23):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zkbl;//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zkbr;//右占空比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sbit motor1_1=P0^0;
sbit motor1_2=P0^1;
sbit motor2_1=P0^2;
sbit motor2_2=P0^3;
sbit xj1=P0^4;
sbit xj2=P0^5;
void forward();
void left();
void right();
void main()
{

while(1)
{
  if (xj1==0&&xj2==0)
   forward();//直行
  else if (xj1==0&&xj2==1)
   left();//左转
  else(xj1==1&&xj2==0)
   right();//右转
}
}
void forward()
{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void left()
{
motor1_1=0;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void right()
{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0;
motor2_2=0;
}

Killer Queen.c(2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right'

没看懂咋回事,,,,

楼主:
一个还没完成的小车程序,先把电机和循迹给试着写了写

网友A:
少了个else if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虽然我记得c语言课上有讲结尾带else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虽然我记得c语言课上有讲结尾带else的情况

else if只是if-else嵌套中的一环,结尾的else匹配最后一个if,不能跟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se if只是if-else嵌套中的一环,结尾的else匹配最后一个if,不能跟判断条件。

意思是只要最后面的else不加条件直接加语句就可以是么

网友B:
else(xj1==1&&xj2==0)
   right();//右转

else 应该改成 else if ,不然那个条件表达式是不能跟在它屁股后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