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1);在这里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0-01-23):
(无正文)

网友A:
1、进入main()主函数后先执行timer0int()函数,timer0int()函数打开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然后给定时器0赋初值,最后打开中断和总中断),相当于初始化定时器。
2、timer0int()函数之后执行while(1)语句,while(1)在本程序的作用是原地踏步,保持main()函数一直在线。在timer0()中断函数执行时,可以保持P2.0口每隔一段时间置1和清0。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
死循环,等待中断信号的。

网友C:
循环语句和空语句,作用是无限循环不退出main函数,退出就飞了,程序中有中断。

网友D:
无限循环,不加可能工作一下LED就立即熄灭了。会一直执行下去。推荐你去看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在前几个视频讲的有。

网友E:
正常程序就停在这里了,只有中断程序运行。

网友F:
死循环,等待中断信号

网友G:
循环折行程序

网友H:
就是让程序停在那里等待中断的发生

网友I:
加入死循环while(1)    括号里为假时跳出while循环   让程序一直执行

网友J:
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K:
相当于“暂停”,等待中断信号及执行中断内涉及的程序

网友L:
无限循环, 等待中断信号

网友M:
如果不加while(1)的话,单片机会从头到尾循环执行程序,也就是说,timer0init()函数会被一直重复执行。加上while(1),单片机会在执行timer0init()后,反复执行while(1),不会从头开始执行程序,这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网友N:
进入一个死循环  等待中断信号

网友O:
单片机不是运行完程序就停止了,而是一直循环执行程序,while(1)可以让它一直停留在当前循环

网友P:
是让程序停在这里等待定时器发生中断。

网友Q:
死循环,是让程序故意挂在这里,只能等中断响应等操作。如果不这样的话,程序就会马上运行完,然后单片机又反复重新执行程序。

网友R:
死循环,一般用于一直执行某段程序,会在循环体内设置退出死循环的语句

网友S:
中程序里死循环,等待中断程序。不中断的时候给单片机找点事情做,要不它事情做完了主程序就运行完了。

网友T:
主程序死循环,等待中断触发,如果没有while(),主程序继续往下走就退出主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U:
无限的循环,一直等到中断信号的到来

网友V:
建议可以看看“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教学视频 宋雪松 李冬明 崔长胜”在b站看的,讲的贼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