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变送器输出后的值?

楼主(2020-01-24):
压力变送器是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进行了滤波放大吗?那输出的是模拟量电压还是物理量压力呢?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是将压力(物理量)转换成电压或电流(电信号)输出,滤波放大,AD转换是后续工作。

网友B:
压力变送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也称作压力传感器)、测量电路和过程连接件三部分组成。它能将测压元件传感器感受到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DC等), 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网友C:
压力传感器包括多个集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利用各种原理的传感元件,例如应变仪,压电材料,电阻材料等,以将物理力转换为电压或电流,以供模拟电路或模数处理使用。 第二部分是信号调理电路,该电路执行噪声过滤以及漂移和偏移补偿。 典型的传感器输出与其感测到的力有关的模拟电压或电流。 智能传感器通常还有另外两个部分,专门用于信号处理和通信协议,例如SPI,I2C或RS232等。智能传感器的输出采用与已校准模拟电压相对应的计数形式。 校准的满量程模拟电压或电流包括0-5V或0-10V电压或4-20mA格式的模拟电流。

网友D:
这个你只有问卖压力传感器的人了,不同的设计应该输出量不同

网友E:
任意找一个“压力变送器”,研读一下其产品说明书,就懂了。

楼主(2020-10-26):
是的,已经是怎么回事了